求教,soildworks使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5-07-26):
我想做一个有链轮驱动,同时又有齿轮驱动的装置,但作图中遇到几个难题:
1. 装配体特征中中,”皮带/链“命令中,只有皮带模式,怎样将皮带置换成链条?并能手动时,看到其运动状态?
2. 齿轮装配后,应怎样添加其配合,才能使齿轮在手动的条件下,看到其运动状态?
谢谢。

网友A:
求助:两齿条和齿轮不能正确啮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355

2015版使用链式零部件阵列做到完全的手动拖动链条运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23097782/Ob/1/sid/XNzY0MzQ3NDg4/v.swf

2014版可以使用曲线驱动的零部件阵列做到相似的手动拖动链条运动

2014版之前的版本使用多实体曲线驱动阵列建立的链条多实体零件来实现链条运动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23097782/Ob/1/sid/XNTYxNzQ3OTU2/v.swf

楼主:
谢谢,三个齿轮的啮合该如何做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两齿条和齿轮不能正确啮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355

这个看起来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