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离合器的定位分度功能精度问题

楼主(2015-07-26):
最近要设计一个单向反转的机构,需要用到超越离合器,
有听公司前辈说过,单向轴承不能实现精确定位,这里也有可能是针对不同型号的,
自己接触的只有FC系列滚针单向轴承,是配合刹车鼓,加限位块实现定位功能。
再读到超越离合器样本,发现有“实现步进间隙运动和精确定位的分度功能”
图片说明:主要就是实现轴带动转动件实现180°的单向翻转,(转动件不是受力部件,只是转动动作),扭矩足够,
          轴带动转动件翻转180°,精度能做到多少?
有熟悉的社友可以给点建议,谢谢。

功能示意图

功能示意图

网友A:
我曾经用过, 我要用增加V型定位或销定位动作才能保证位置精度, 单纯的超越离合器重复定位精度不高。

网友(点评):
1.单向轴承和超越离合器应该是一个东西吧。misumi上有单向轴承两端配置的是滚针轴承。 2.旋转内的精度应该用分、秒描述。刚刚看了下CKA离合器是通过键连接的,安装规定中键槽使用间隙配合,那么就会产生一定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用过, 我要用增加V型定位或销定位动作才能保证位置精度, 单纯的超越离合器重复定位精度不高。

对的,重复定位精度不高,由于空间限制没法加限位块,,已经变更换方案,咨询了厂家,精度很好的,重复定位也只能达到3丝左右

网友(2015-09-02):
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
契块的是3.8-5度左右,特殊分度用的契块,能更高一点,但是转速很低,而且容易出现滚动体侧翻。CKA没有分度精度,分度最好椿本的特殊分度楔块,国内代码叫68-52

网友:
坐等高手,听过超越离合器

网友:
不要把各个零部件的功用搞错了

网友B(2017-10-06):
引用 楼主:
对的,重复定位精度不高,由于空间限制没法加限位块,,已经变更换方案,咨询了厂家,精度很好的,重复定 ...

请教lz,用单向轴承试验,重复定位精度做到多少分、秒?后来改用了什么方案?

我有一个应用和lz相似:
1)外圈主动,内圈从动时,外圈顺时针转动,离合器咬合,内圈同步转动;当外圈刹车后,内圈由于惯性会继续转动;
2)外圈逆时针反向转动,理论上内圈不动;但是由于离合子动作有延迟,或者外圈转动速度太快,就会导致内圈有小角度的逆时针转动,然后会停下来。
这一左一右两个方向的摆动,会导致定位不准确。特别是第1)条,误差非常大。

谢谢!

网友:
顶一顶,清理垃圾,给大家洗眼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lz,用单向轴承试验,重复定位精度做到多少分、秒?后来改用了什么方案?

我有一个应用和lz相似: ...

你跟楼主的应用完全不同啊,楼主的应用增加缓冲和限位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因为他只是180度范围的摆动

看你的描述,你是要做整周旋转,还有正反转,这样的话,是否磁粉离合器会比较适合你,两个配合,一个负责连接主动和从动,一个负责给从动刹车,如果从动轴上的惯量不变化的话,应该可以达到比较高的精度的,最起码比你现在的单向轴承方案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用单向轴承试验,重复定位精度做到多少分、秒?后来改用了什么方案?

我有一个应用和lz相似: ...

单向轴承也分很多种,每一家也有不同,先具体你的使用条件和具体结构,如果谈定位精度,还与受力负载,惯性等好多因素有关,不是一个单向轴承的问题,轴承有的价格差距也不小,增大定位精度,有些需和供应商提供技术资料,选配合适的型号
可以把单向轴承与轴承配合,优化受力,选用标准扭距系数放大3倍甚至以上,甚至可以把内/外轴上增加刹车鼓,增大转动所需的力,提高本身结构的精度等等,
不能消除轴承内部间隙,只有采用误差补偿或是增加定位机构,
希望可以给你一点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跟楼主的应用完全不同啊,楼主的应用增加缓冲和限位就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因为他只是180度范围的摆动
...

楼主的主动轴是180度往复转动,从动轴是单向180度分度,不回转。
我和LZ是一样的。都需要单向轴承。
如果使用磁粉离合器,那么还需要刹车,结构比较繁琐。而使用单向轴承,直接齿条齿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