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为什么轴转运时会很热

楼主(2015-07-26):
如图中所示,铸件的中间有个轴,是用皮带传动的,轴的两端是角接触轴承,腔体内注满普通0号黄油,电机转速1000~1500,
现在的问题是轴转运几分钟后外面的铸件都很热,想请各位大侠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改善;谢谢!

网友A:
打那么多黄油干什么?轴承有点润滑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那么多黄油干什么?轴承有点润滑就够了。

之前怕轴会发热所以就用了那多黄油,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B:
热的时候拆下来,看看轴承温度高不高,检查下是否同心,还有角接触预紧是不是大了。

网友(点评):
请教大侠:角接触球轴承的预紧通常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C:
从图上看,引起发热的原因主要是轴承座的公差设计的不合理,或者零件加工工艺达不到同轴要求,可先考虑加大轴承座公差尺寸,如果2样因数都排除,只能说这个轴承座设计结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上看,引起发热的原因主要是轴承座的公差设计的不合理,或者零件加工工艺达不到同轴要求,可先考虑加大 ...

现在初步确定是同轴有问题,但是这个加工件的同轴很难保证,请问这个件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同轴呢?或者结构如何改才合理呢?因技术那边一时没想到好方法,客户又在催货,所以我只能在这请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点评):
看你轴是光轴,应该很好保证啊,用外圆磨床就可以搞定啊,高速轴应该在机座开通气孔,你看一般有些重要的减速机上有通气孔,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你把外形图做详细点,才可以看看怎么决定制作加工工艺流程,最好把公差都标注出来,还有设计转数,除了这些,还有轴承的精度等级,游隙多大?都要注明。那么分析起来就容易多了。

网友(点评):
阳光大侠,你所说的减速机上的通气孔主要有哪些作用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初步确定是同轴有问题,但是这个加工件的同轴很难保证,请问这个件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同轴呢?或者结构 ...

不能保证同轴,能不能轴承和轴承座的公差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能保证同轴,能不能轴承和轴承座的公差加大

公差加大的话,轴转运起来会震动的厉害,机器震动太大客户是不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的时候拆下来,看看轴承温度高不高,检查下是否同心,还有角接触预紧是不是大了。

预压不紧,现在就是两个轴承的安装孔无法保证同心,大概偏十多个丝

网友(点评):
那就是同心不行,解决这个问题就不会发热

网友:
像这种零件我们一般是采用镗孔作为最后的精加工,通过一次定位装夹来保证同轴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预压不紧,现在就是两个轴承的安装孔无法保证同心,大概偏十多个丝

偏差十几丝,还能用吗?零件先保证了,不然你急也没用.这么低的转速.

网友E:
1、黄油太多,只要轴承那里加些就够了。油多了也会发热的
2、轴承处的定位方式,与轴承接触的轴的结构,就是轴承那部分的结构画仔细些,有可能是我遇到过的那个问题。

网友:
扭矩大吗,考虑一下调心轴承

网友:
你这个角接触轴承 是不是应该加弹簧预紧?

网友:
为什么是两个角接触轴承,不是一个深沟球一个角接触吗?

网友:
觉得黄油加多了,有碰到过类似的,黄油加多了,不仅不能起到润滑作用,反而阻碍润滑

网友:
轴与轴承偏心太大造成

网友:
轴承腔内黄油过多发热更厉害的。

网友:
结构太简单了吧?
铸件加工成阶梯通孔,保证同轴;加轴承盖板,转轴为带肩轴,以定位轴承位置和调整预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黄油太多,只要轴承那里加些就够了。油多了也会发热的
2、轴承处的定位方式,与轴承接触的轴的结构,就 ...

现在问题已解决,就是两个轴承孔的同心问题; 目前解决办法是把另一边的轴承孔镗个大点的孔,但得保证两端的同心在5个丝以内,再在镗的孔里车个套,就OK了,下次做这个决定改结构,以方便生产。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已解决,就是两个轴承孔的同心问题; 目前解决办法是把另一边的轴承孔镗个大点的孔,但得保证两端 ...

我当初碰到的烧轴承的问题,前前后后改了好多次的。
第一次:重新校核动平衡;
第二次:检测主轴同轴度;
第三次:轴承配合关系由过渡配合改成间隙配合;(因主轴转速达到2950转每分钟)
第四次:另选轴承游隙大一号的轴承;
第五次:增加水冷却装置;(由风冷却改为水冷却)
以上的整改都在一个前提下改的,那就是太自信了,太相信自己的结构了;
第六次:轴承定位装置出现问题,终于改好了,当初一看到试车很长时间,终于舒坦了,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楼主你是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吗?不是的话 分享一些走过的歪路吧。谢谢了

总结:自从那次事故以后,我凡是设备出了问题,就首先看看图纸,看看结构是否合理。

网友:
问题中成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当初碰到的烧轴承的问题,前前后后改了好多次的。
第一次:重新校核动平衡;
第二次:检测主轴同轴度 ...

也不是一次就找到啊,但我的这个机构较简单,就那么几个问题,就是轴承预压与皮带张紧,然后就是同心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