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8mm深55的盲孔加工方法

楼主(2015-07-26):
要求:光洁度3.2到1.6之间(由于使用要求底部无退刀槽,并且杀根平齐)

网友:
键槽铣刀,行不行

网友A:
对于这个孔来讲是不需什么高深技术的,底面用外径负一点的φ18的平底立铣刀,锪一下不就行了么.

网友:
还没JB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这个孔来讲是不需什么高深技术的,底面用外径负一点的φ18的平底立铣刀,锪一下不就行了么.

您好能简单描述一下工艺流程嘛?谢谢!

网友A:
先用φ17的钻头将孔钻到50深,然后直接用φ18的平底立铣刀铣到55深不就行了,你的孔也未注公差要求,只有粗糙度,至使有公差也无妨,再用φ18的铰刀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φ17的钻头将孔钻到50深,然后直接用φ18的平底立铣刀铣到55深不就行了,你的孔也未注公差要求,只有粗糙度 ...

谢谢指导!我大致查了一下论坛里类似盲孔的加工方法跟您的说法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φ17的钻头将孔钻到50深,然后直接用φ18的平底立铣刀铣到55深不就行了,你的孔也未注公差要求,只有粗糙度 ...

您好如果我的孔要镶套有公差要求,铰刀能铰到根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如果我的孔要镶套有公差要求,铰刀能铰到根部嘛?

只要你套端面的倒角稍微大于铰刀端面的切削刃角不就行了么.

网友:
可以使用盲孔滚压刀加工的。

网友:
先打17的底孔,后用进口硬质合金内孔车刀,主轴转数高速加工,然后用细砂省下,应该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分材料,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加工中心可以

网友:
谢谢各位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钻、扩、平底钻、 铰。

网友:
选择钻铣镗

网友:
先用17.5左右的U钻,用G81钻到底,在用18的铣铰刀。40秒左右一个孔

网友(点评):
那得机床带高压内冷,

网友:
不错
非常好方法

网友:
潜孔钻可以吗

网友:
加工中心,放电都能做到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