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出成型的时候凸公模凸母模分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26):
关于注塑模具成型这方面 的疑问,ABS+PC材料,成型的电子产品的壳体,最终成型的产品有凸模现象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能否配上图片,具体说明一下!
何谓凸模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的意思?能否配上图片,具体说明一下!
何谓凸模现象?

就是射出成型的塑胶件变形。本来是平面的形状,中间却有个凹坑

网友(点评):
这是因为塑件产品的设计时产品内部有些加强筋或者安装螺丝柱,如果设计不合理,就会造成塑件局部壁厚太厚,.这样在注射的时候,由于保压的局限性,塑料的收缩在这些局部的不为收缩过大,保压不充分而形成凹陷.

网友A:
一般来说,在塑件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必须充分的了解塑料产品的设计要点.产品凡是有加强筋或者安装螺孔柱,该处的产品壁厚原则上不能超过产品表面壁厚的1/2.
另外,在设计流道系统的浇口时,尽可能的将浇口位置设计在产品壁厚较厚的地方,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能够在注射的时候有效的实施保压.也能够避免出现你所说的凹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在塑件设计阶段设计人员必须充分的了解塑料产品的设计要点.产品凡是有加强筋或者安装螺孔柱,该处的 ...

结构设计这块的热缩率不均匀我知道,我的意思,在设计没有明显缺陷的时候,因为射出的原因,注塑机温度,冷却的原因造成的凸模现象。一般温度都什么样。

网友(点评):
这方面主要是由于保压的不足造成的.适当的提高保压的压力及保压时间,应该可以有效的避免凹陷的出现. 当然,模具的流道特别是浇口的设计也要作出一定的修正.浇口一般最好设置在塑件产品壁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