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程序在机床里面很久了,好像是做模具用的

楼主(2015-07-26):
这些程序在机床里面很久了,是前面的人留下的,好像是做模具用的
%
O0700
G91G28Z0.
G5.1Q1
#100=54(COODINATE NO.)
#101=1
#108=-0.15
#509=21./2.
#149=7121

#1=0.(R)
#2=0.5(Q)
#3=16.(Z)

#14=0./2
#24=0.

#30=37./2
#31=0.
#32=0.2
#33=#3
M98P190
/M7
M98P50
GOTO9
X40.Y0.G52M98P#149
X-40.Y0.G52M98P#149
GOTO9
#1=30.
#2=1.
#3=31.
#30=70./2
#32=3.
#33=#3
M98P190
/M7
X0.Y0.G52M98P#149
GOTO9
Y87.G52M98P#149
X170.G52M98P#149
GOTO9
X133.5Y108.G52M98P#149
X-133.5G52M98P#149

N9
M09
M05
G91G28Z0.
G0G90G53Y-20.
G5.1Q0
M30

X-111.Y-47.G52M98P#149
Y47.G52M98P#149
X111.G52M98P#149
Y-47.G52M98P#149
%

楼主:
后面的

%
O0730(R-JIAO)
#9=#32
IF[#530EQ0]GOTO701
S#102
#21=#21
#530=0
N701#525=5.(R-POINT )
#526=1.(=1.)(CUTS)
#527=#2(NUMBERS)
IF[#108LE0]THEN#526=#1
IF[#109LE#30]GOTO111
#30=#109+.02
N111#20=#30-#109
IF[#3GT#33]GOTO99
#520=#4+#31*[1-TAN[45-#14/2]]
#521=#5+#31*[1-TAN[45-#15/2]]
#522=#6+#31*[1-TAN[45-#16/2]]
#523=#7+#31*[1-TAN[45-#17/2]]
#114=#520-#109-TAN[#14]*#3-#20*0.293
#115=#521-#109-TAN[#15]*#3-#20*0.293
#116=#522-#109-TAN[#16]*#3-#20*0.293
#117=#523-#109-TAN[#17]*#3-#20*0.293
#124=#520-#109-#20*0.293
#125=#521-#109-#20*0.293
#126=#522-#109-#20*0.293
#127=#523-#109-#20*0.293
#524=#110
IF[#110EQ0]GOTO1001
IF[#110EQ14]GOTO1001
IF[#110EQ15]GOTO1001
GOTO1002
N1001#524=1
N1002IF[#110EQ16]GOTO1003
IF[#110EQ17]GOTO1003
GOTO1004
N1003#524=3
N1004GOTO[#524]
N1#147=1
#528=1
IF[#14EQ0]GOTO1005
GOTO1007
N1005IF[#15NE0]GOTO1006
GOTO1007
N1006#147=0
N1007IF[#15EQ0]GOTO1008
GOTO11
N1008IF[#14NE0]GOTO1009
GOTO11
N1009#528=0
N11G00X[#124-[#526*#527]*#147]Y-[#125-[#526*#527]*#528]
Z#525
IF[#14EQ0]GOTO1011
GOTO1013
N1011IF[#15EQ0]GOTO101
N1013G01Z0.F#23
N101G83X[#114-[#526*#527]*#147]Y-[#115-[#526*#527]*#528]Z-#3Q3.F#21
G90
G00Z#525
#527=#527-1
IF[#527GE0]GOTO11
IF[#110EQ1]GOTO99
#527=#2
IF[#110EQ14]GOTO4
N2#529=1
#528=1
IF[#16EQ0]GOTO1014
GOTO1016
N1014IF[#15NE0]GOTO1015
GOTO1016
N1015#529=0
N1016IF[#15EQ0]GOTO1017
GOTO21
N1017IF[#16NE0]GOTO1018
GOTO21
N1018#528=0
N21G00X-[#126-[#526*#527]*#529]Y-[#125-[#526*#527]*#528]
Z#525
IF[#16EQ0]GOTO1019
GOTO1020
N1019IF[#15EQ0]GOTO102
N1020G01Z0.F#23
N102G83X-[#116-[#526*#527]*#529]Y-[#115-[#526*#527]*#528]Z-#3Q3.F#21

G90
G00Z#525
#527=#527-1
IF[#527GE0]GOTO21
IF[#110EQ2]GOTO99
IF[#110EQ15]GOTO99
IF[#110EQ16]GOTO99
#527=#2
N3#529=1
#146=1
IF[#16EQ0]GOTO1021
GOTO1023
N1021IF[#17NE0]GOTO1022
GOTO1023
N1022#529=0
N1023IF[#17EQ0]GOTO1024
GOTO31
N1024IF[#16NE0]GOTO1025
GOTO31
N1025#146=0
N31G00X-[#126-[#526*#527]*#529]Y[#127-[#526*#527]*#146]
Z#525
IF[#16EQ0]GOTO1027
GOTO1028
N1027IF[#17EQ0]GOTO103
N1028G01Z0.F#23
N103G83X-[#116-[#526*#527]*#529]Y[#117-[#526*#527]*#146]Z-#3Q3.F#21

G90
G00Z#525
#527=#527-1
IF[#527GE0]GOTO31
IF[#110EQ3]GOTO99
#527=#2
IF[#110EQ16]GOTO2
N4#147=1
#146=1
IF[#14EQ0]GOTO1029
GOTO1031
N1029IF[#17NE0]GOTO1030
GOTO1031
N1030#147=0
N1031IF[#17EQ0]GOTO1032
GOTO41
N1032IF[#14NE0]GOTO1033
GOTO41
N1033#146=0
N41G00X[#124-[#526*#527]*#147]Y[#127-[#526*#527]*#146]
Z#525
IF[#14EQ0]GOTO1034
GOTO1035
N1034IF[#17EQ0]GOTO104
N1035G01Z0.F#23
N104G83X[#114-[#526*#527]*#147]Y[#117-[#526*#527]*#146]Q3.Z-#3F#21
G90
G00Z#525
#527=#527-1
IF[#527GE0]GOTO41
N99G00Z100.
M99
%%
O0789
G52X0.Y0.
G91G28Z0.
#100=54(COODINATE NO.)
#101=1.
#108=-0.1(FINISH ALLOWANEC)
#509=21./2
#109=#509+#108

#1=0.
#2=0.5
#3=28.

#4=200.(//X)
#5=175.(//Y)
#30=5.(**=C**)
#18=45.(*45*)
M98P190
/M7
#110=#109*TAN[#18/2]
#120=#109*TAN[[90-#18]/2]
(******)
#11=3(1*2*3*4*)
(******)
#130=0.
IF[#11NE1]THEN#130=0
N11GOTO#11
N1
#124=-[#4-#30+#110]
#125=#5+#109
#126=-[#4+#109]
#127=#5-#30*TAN[#18]+#120
GOTO12
N2
#124=#4-#30+#110
#125=#5+#109
#126=#4+#109
#127=#5-#30*TAN[#18]+#120
GOTO12
N3
#124=#4-#30+#110
#125=-[#5+#109]
#126=#4+#109
#127=-[#5-#30*TAN[#18]+#120]
GOTO12
N4
#124=-[#4-#30+#110]
#125=-[#5+#109]
#126=-[#4+#109]
#127=-[#5-#30*TAN[#18]+#120]
GOTO12
N5GOTO9
N12#111=1
#10=#1+#2
N21IF[#111EQ0]GOTO22
G00X#124Y#125
Z-[#10-#2]
G01Z-#10F#23
G01X#126Y#127F#21
#111=0
GOTO101
N22G01X#126Y#127F#21
Z-#10
X#124Y#125
#111=1
N101IF[#10EQ#3]GOTO10
#10=#10+#2
IF[#10LT#3]GOTO21
#10=#3
GOTO21
N10G00Z100.0
#11=#11+1
IF[#130EQ0]GOTO9
GOTO11
N9
M9
M05
M10
G91G28Z0
G0G90G53Y-50.
M30
%%
O0800
G91G28Z0.
G5.1Q1
#100=54(COODINATE NO.)
#101=2.
#108=0.
#509=5./2
#149=7114

#1=0.
#2=0.2
#3=1.1

#4=-150.
#5=120.
#6=-114.
#7=-114.

#14=0.
#15=0.
#16=0.
#17=0.

#24=0.
#25=#24
#26=#24
#27=#24

#30=3.
#31=0.
#32=2.
#33=#3
M98P190
/M7
#110=16
M98P#149
#4=-114.
#6=-150.
#110=14
M98P#149
#5=-114.
#7=120.
#110=14
M98P#149
#4=-150.
#6=-114.
#110=16
M98P#149
GOTO9
#5=-95.
#7=-35.
#110=17
M98P#149
GOTO9

#5=-84.
#7=140.
M98P#149
#4=190.
#6=-134.
M98P#149
GOTO9
#4=127.
#5=118.5
#6=-35.
#7=136.
#14=0.
#16=0.
#17=5.
#110=17.
M98P#149
#4=-35.
#6=127.
#110=17.
M98P#149
GOTO9
N9
M09
M05
G91G28Z0.
G90G00G53Y0
G50.1X0.Y0.
G5.1Q0
M30
%%
O0900
G91G28Z0.
#100=1(TOOLNUMBER)
#1=10
#2=1600
#3=1000
#4=118
#5=62
#6=42.5
#7=10
M98P901
GOTO10
N10
M9
M5
G91G28Z0.
M30
%%
O0901
N1
#11=0
#12=0.5
#11=#11+#12
#13=#7-#1
IF[#11GT#6]GOTO8
#24=#4/2-#1
#25=#5/2-#1
#500=#4/2-#7
#501=#5/2-#7
#502=[#5/2-#1]/2
#503=#3*0.2
#504=#3*0.7
IF[#1GE#7]GOTO2
IF[#1LT#7]GOTO4
N2
G0G54X0Y0.S#2M3
G43Z100H#100M8
Z1
G1Z-[#11]F#503
G3R#501Y-[#25]F#504
G1X-[#24]F#3
Y#25
X#24
Y-[#25]
X0
G0X0Y0.
IF[#11EQ#6]GOTO8
GOTO1
N4
G0G54X0Y0S#2M8
G43Z100H#100
Z1
G1Z-[#11]F#503
G3R#501Y-[#25]F#504
G1X-[#500]F#3
G2R#13-[#24]Y-[#501]F#504
G1Y#501F#3
G2R#13X-[#500]Y#25F#504
G1X#500F#3
G2R#13X#24Y#501F#504
G1Y-#501F#3
G2R#13#500Y-[#25]F#504
G1X0.F#3
G0X0Y0.
IF[#11EQ#6]GOTO8
GOTO1
N8
G0Z100
M99

%%
O1158(F316)
G17G40G49G80
G90G54G0X0.Y0.
G43H26Z10.
M00
#5221=#5021
#5222=#5022
G91G0Z80.
G90G55G0X0.Y0.
G43H26Z10.
M00
#5241=#5021
#5242=#5022
G91G0Z80.
M00

T10M6
G90G55G0X0.Y0.M8
M3S220
G43H1Z20.
#500=12.3
#501=#500/2
#502=44.68
#503=#502/2
#507=360
#508=6
#509=-#507/#508
#510=#509/2
#512=26.2
#511=[#503-#501]/COS[-#510]
WHILE[#510LT[#507+#509]]DO1
#505=#511*SIN[#510]
#506=#511*COS[#510]
G98G81X#505Y#506Z-#512R0.5F50
#510=#510-#509
IF[#510LT[#507+#509]]GOTO10
N10END1
G80G91G0Z80.
M05

T11M6
G90G55G0X-5.Y8.M8
M3S280
G43H2Z0.
#510=26.2
G1Z-[#510-1]F1500
G1Z-[#510-0.06]F40
#500=16.2
#501=44.68/2
#502=#500/2
#503=360
#504=6
#507=-#503/#504
#508=#507/2
#509=[#501-#502]/COS[-#508]
WHILE[#508LE#503]DO1
#505=#509*SIN[#508]
#506=#509*COS[#508]
G1X#505Y#506Z-#510F160
#508=#508-#507
IF[#508LT#503]GOTO10
IF[#508GE#503]GOTO10
#508=#503
N10END1
G1X-5.Y8.F400
G1Z-[#510-2]F600
G91G0Z120.
M05

T12M6
G90G55G0X0.Y0.M8
M3S300
G43H3Z20.
#500=9.3
#501=#500/2
#502=44.68
#503=#502/2
#507=360
#508=6
#509=-#507/#508
#510=#509/2
#512=26.2
#511=[#503-#501]/COS[-#510]
WHILE[#510LT[#507+#509]]DO1
#505=#511*SIN[#510]
#506=#511*COS[#510]
G98G82X#505Y#506Z-#512R1.P500F160
#510=#510-#509
IF[#510LT[#507+#509]]GOTO10
N10END1
G80G91G0Z120.
M05

T13M6
G90G55G0X-6.Y10.
M3S360
G43H4Z0.M8
#510=26.33
G1Z-[#510-1]F1500
G1Z-[#510-0.06]F40
#500=11.58
#501=44.68/2
#502=#500/2
#503=360
#504=6
#507=-#503/#504
#508=#507/2
#509=[#501-#502]/COS[-#508]
WHILE[#508LE#503]DO1
#505=#509*SIN[#508]
#506=#509*COS[#508]
G1X#505Y#506Z-#510F200
#508=#508-#507
IF[#508LT#503]GOTO10
IF[#508GE#503]GOTO10
#508=#503
N10END1
G1X-6.Y10.F400
G1Z-[#510-2]F600
G91G0Z120.
G91G28Y0.
M05
M01

T14M6
G90G55G0X-8.Y13.
M3S400
G43H5Z0.
#510=26.33
G1Z-[#510-1]F1500
M8
G1Z-[#510-0.06]F40
#500=9
#501=44.68/2
#502=#500/2
#503=360
#504=6
#507=-#503/#504
#508=#507/2
#509=[#501-#502]/COS[-#508]
WHILE[#508LE#503]DO1
#505=#509*SIN[#508]
#506=#509*COS[#508]
G1X#505Y#506Z-#510F200
#508=#508-#507
IF[#508LT#503]GOTO10
IF[#508GE#503]GOTO10
#508=#503
N10END1
G1X-8.Y13.F300
G1Z-[#510-2]F400
G91G0Z180.M9
G91G28Y0.
M05
M01

T7M6
M30

%

楼主:
接着

%
O1863(AJMD)
#1=50
#2=2
#3=10
#4=6
#6=0.1
#7=5
#8=120
#9=1000
#11=1000
#13=0.5
#17=50
#18=#17-#4
#26=10
T19M6
M11
G90B0
M12
G0G54G80G40G49X0Y0
G43H19Z50M3S1000
#125=#18-#13
#120=#3/360.
G0Z#1
G90G0Z5
#131=#2
N10G90G0X0Y0
G1Z-#131F#8
#121=0
#124=0
WH[#124LE#125]DO1
#123=#121+#6
#124=#123*#120
#126=#124*SIN[#123]
#127=#124*COS[#123]
G90G1X#127Y#126F#9
#121=#123
END1
G3X#127Y#126I-#127J-#126
G0Z#7
G90G0X0Y0
#130=#26-#131
#131=#131+#2
IF[#130GE#2]GOTO10
G90G0Z#7
G0X0Y0
G1Z#26F#8
#121=0
#124=0
WH[#124LE#125]DO1
#123=#121+#6
#124=#123*#120
#126=#124*SIN[#123]
#127=#124*COS[#123]
G90G1X#127Y#126F#9
#121=#123
END1
G3X#127Y#126I-#127J-#126
G90G0Z#7
G0X[#18/2]Y[#18/2]
G1Z-#26F#8
G3X0Y#18I[-#18/2]J0F#11
G3X[-#18/2]Y[#18/2]I0J[-#18/2]
G90G0Z100
G0X0Y0
M30
 %
O0026
IF[#23EQ#0]THEN#23=#4014
#10=ROUND[[#19*1000]/[#7*3.14]]
#12=#10*#9
#31=#1032AND511
IF[#20EQ#31]GOTO300
G80M5M9
G0G91G28Z0
T#20M06
N300IF[#2EQ#4102]GOTO410
N410#23=ROUND[#23]
IF[#23LT54]GOTO500
G0G90G#23X#24Y#25
GOTO600
N600G43Z200H#20T#22
S#10M3
IF[#1EQ#0]GOTO9
#100=1
N9IF[#8LE#7]GOTO11
N11
#100=[#4+#7]/2
#101=[#4-#7]/2
#102=#25
#103=#102-#101
G0G90G#23X#24Y#102
G43Z200H#20
S#10M3
G0Z#18
G1Z#26F[#10*5]
G91Y-#101R[#103/3]F#12
G2J-#103
Y#101R[#103/2]
G0G90Z200
GOTO800
N800G0Z200
M99%
O0028
G65P26T6D18W54B0S80F50E18I25X0Y0Z-16V16
M30
%%
O7133
#111=0.
M98P7999
#29=#0
#140=[#24-#31]*[1-SIN[#14]]
#141=[#25-#31]*[1-SIN[#15]]
#142=[#26-#31]*[1-SIN[#16]]
#143=[#27-#31]*[1-SIN[#17]]
#8=#140
#18=#24
IF[#141GT#8]THEN#8=#141
IF[#142GT#8]THEN#8=#142
IF[#143GT#8]THEN#8=#143
IF[#8EQ#141]THEN#18=#25
IF[#8EQ#142]THEN#18=#26
IF[#8EQ#143]THEN#18=#27
#144=#4-[#33-#24*[1-SIN[#14]]]*TAN[#14]-#24*COS[#14]
#145=#5-[#33-#25*[1-SIN[#15]]]*TAN[#15]-#25*COS[#15]
#146=#6-[#33-#26*[1-SIN[#16]]]*TAN[#16]-#26*COS[#16]
#147=#7-[#33-#27*[1-SIN[#17]]]*TAN[#17]-#27*COS[#17]
#138=0
IF[#18NE0]THEN#19=90.0*#2/[1.57*#18]
#10=#1+#2
IF[#10GT#3]GOTO9
IF[#3GT#33]GOTO9
N1#9=#33-#10
IF[#8LE#9]GOTO20
IF[#2GT0.7]GOTO20
IF[#138EQ0.]THEN#133=ASIN[[#18+#10-#33]/#18]
#138=1
#10=#33-#18+#18*SIN[#133]
IF[#10GE#3]THEN#10=#3
IF[#133GE90.]THEN#10=#3
#9=#33-#10
#133=#133+#19
IF[#133GE90.]THEN#133=90.
N20IF[#10GT[#33-#140]]GOTO25
#124=#4-#109-#10*TAN[#14]+#114
GOTO30
N25#124=#144-#109+#31+SQRT[2*#9*[#24-#31]-#9*#9]
N30IF[#10GT[#33-#141]]THENGOTO35
#125=#5-#109-#10*TAN[#15]+#115
GOTO40
N35#125=#145-#109+#31+SQRT[2*#9*[#25-#31]-#9*#9]
N40IF[#10GT[#33-#142]]THENGOTO45
#126=#6-#109-#10*TAN[#16]+#116
GOTO50
N45#126=#146-#109+#31+SQRT[2*#9*[#26-#31]-#9*#9]
N50IF[#10GT[#33-#143]]THENGOTO55
#20=#30-#109-#10*TAN[#17]+#117
#127=#7-#109-#10*TAN[#17]+#117
GOTO60
N55#127=#147-#109+#31+SQRT[2*#9*[#27-#31]-#9*#9]
#500=#30-[#33-#27*[1-SIN[#17]]]*TAN[#17]-#27*COS[#17]
#20=#500-#109+#31+SQRT[2*#9*[#27-#31]-#9*#9]
N60IF[#29EQ#0]THEN#20=#30-#109
IF[#20LT0]THEN#20=0
#134=#124-#20
#135=#125-#20
#136=#126-#20
#137=#127-#20
IF[[#124+#126]LT[#32]]GOTO9
IF[[#135+#137]LT[#32+1.5]]GOTO9
G00X[#124-#32]Y[#137-#32]
G01Z-[#10-#2]F#23
G01Z-[#10]F#23
G03R#32X#124F[#21*0.7]
G01Y#137F#21
G03R#20X#134Y#127F#22
G01X-[#136]F#21
G03R#20X-[#126]Y[#137]F#22
G01Y-#135F#21
G03R#20X-[#136]Y-#125F#22
G01X#134F#21
G03R#20X#124Y-#135F#22
G01Y[#137-#32+1.5]F#21
G01X[#124-#32]Y[#137-#32]F#21
IF[#10GE#3]GOTO9
#10=#10+#2
IF[#10GE#3]THEN#10=#3
GOTO1
N9G00Z100.
M99
%
%
%

网友:
这位编程大师的功夫!这些宏指令,没有几天是作不出来的.好好保留下来,好好研究透.

网友:
看不明白,用不了的就是垃圾

网友(点评):
太绝对了。

网友:
模拟空运行一下。。。。。

网友:
几个铣面  铣圆的 程序  这个人的逻辑好麻烦  新手

网友:
这是机床厂家调试机床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