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直径2000mm,内直径1800mm的法兰校正

楼主(2015-07-26):
外直径2000mm,内直径1800mm的法兰垫片(4片拼成一个圆)在激光切割后由于板材的不平或是在吊装时发生变形。
现在要把每一片都较平,用平板机校但总达不到效果。求大神们多多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多厚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厚的板子?

网友:
拼完只有有没有做定型处理?

网友:
外径这么大,厚度才8mm,不管怎么拼接都会有变形,只是变形的大小!
用一块大板厚度在30mm外径2.3米用来固定拼接法兰,留四个缺口用来焊接用!
把校平过的四块半圆法兰拼好固定在大板上(用压板压紧),四个焊接口正反对角焊接,两面焊!
焊好后用氧气割枪把四个焊接处两面烧火自然冷却半小时后从大板上松开!
变形大处可以用榔头再手工校一下就差不多了!
以前公司做过1.5米法兰10mm厚

网友:
如果不惜代价,用20的板子切割,焊好,上铣床双面加工。目前你这个状况只有找钣金师傅收火处理,就是不平的地方,加热,然后水冷。

网友:
磁震便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