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不锈钢端面粗糙度不好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26):
      在这里请问大师们,车直径20的不锈钢端面,用桃形刀片,转速2000,走刀0.08    车出来粗糙度不好是怎么回事?

网友:
前角多少?

网友:
表面不光涉及很多问题,先看你是什么材质的不锈钢,让后选择对应的刀具,还有可能是你的机床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2000的转速,0.08的速度,还不好,要吗机床轴承不行了,要么你这刀具没选对

网友:
车不锈钢只能用低转速大走刀,不然表面会起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