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 013 报警 求解决

楼主(2015-07-26):
广数980TD  013报警 怎么解决啊    界面上显示主轴转速倍率没有了    一给转速就报警!

网友:
自己不懂,找售后。

网友:
貌似圆弧参数错误吧?看看起点和终点距离会不会太大,加大编程R值。

网友:
编码器问题吧,以前碰到过类似的但是步是980系统,编码器上的同步带断了,系统检测步到转速,就一直报警,

网友:
013报警内容  主轴模拟电压控制无效状态输入了  S00~S99 以外的 S 指令
解决方法       按复位键消除报警,再修改程序

你给个0-99之间的转速看下。。。如果是楼上的说的那样,还有可能是测速电机连轴器断了或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