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基准面创建问题

楼主(2015-07-27):
在使用基准面创建过程,点击基准面创建不出现对话框(在我QQ截图给别人看时,截过图后就出现对话框,但不能使用),但是可以使用创建基准面。由于是新手,我问一下可以在不出现对话框的情况下怎么快捷创建基准面(需要具体创建)。下图是我无对话框随机创建的

网友A: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在某些垃圾清理的软件中,误删某个注册表,导致基准面创建命令激活的时候,设计树不自动跳转至property Manager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就是特征管理器和配置管理器中间的那个(我一般称之为参数对话框)
如果没有自动转到参数对话框,可以鼠标左键单击参数对话框图标,使之呈现。
如果确实如我所说,应该使用安装程序修复下solidworks,和比重装要快的多。修复的操作是,重启solidworks安装程序,点击修复选项。前提是你得有安装包。

网友B:
多半安装的是SP0,新手易犯的错误,不知道还有SP1-SP5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在某些垃圾清理的软件中,误删某个注册表,导致基准面创建命令激活的时候,设计树不自动 ...

谢谢您的指导,按您的方法试了一下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安装的是SP0,新手易犯的错误,不知道还有SP1-SP5的区别

新手不懂,SP0是什么,怎么弄

网友B:
 SP是英文Service Pack的缩写,直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服务包”。通常,软件厂商都会把在软件发行一段时间后,将所有针对软件的修正或者升级补丁打包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服务包”,以方便用户一次性的进行更新和升级。
solidworks每版通常会提供5个更新包,首发是SP0版,没有更新包,SP1-SP5五次升级修补。
目前网上能找到的solidworks安装包,是集成安装包,比如solidworks2012SP5,即把主程序与升级包合为一个安装包,安装后即是solidworks 2012SP5。
最稳定最新且最后一款能运行于32位系统的solidworks2014SP5BT下载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72563
最稳定跨平台最多版本SW2012SP5集成版BT种子下载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36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是英文Service Pack的缩写,直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服务包”。通常,软件厂商都会把在软件发行一段时 ...

这么小啊,下载好了怎么用

网友(点评):
那是BT种子文件,用迅雷打开,然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