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形样板就是完全和零件啮合就可以吗?

楼主(2015-07-27):
大师们,我刚毕业的,齿形样板就是完全和零件啮合就可以吗?谢谢。

网友A:
好心的提醒一下,不管是不是刚毕业的,把问题讲的这么模糊,一般人是不会理的。
这不是QQ聊天,别人不会有耐心一问一答,搞了半天才知道你哪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心的提醒一下,不管是不是刚毕业的,把问题讲的这么模糊,一般人是不会理的。
这不是QQ聊天,别人不会有 ...

网友:
你说的齿形板是,加工齿轮的刀具吗?是插齿还是范成式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