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马达是否可以用于同步下降,要用到平衡阀

楼主(2015-07-27):
请问大侠,同步马达是否可以用于同步下降,要用到平衡阀中位保持位置和下降保持稳定

网友A:
同步马达可同步分流不能同步集流,若用于举升油缸同步控制,应采用分流集流阀,举升同步分流,下降同步集流,为防止下坠,应配置单向平衡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马达可同步分流不能同步集流,若用于举升油缸同步控制,应采用分流集流阀,举升同步分流,下降同步集流 ...

靠谱。
大侠,问题是现在是用四个油缸,担心分流集流阀精度会累积,两个百分之2.5就是百分之5.

我考虑上升用同步马达,下降用四个调速阀装在液控开启那一腔的方案可行吗?

网友(点评):
若举升重载,下降空载则可以,注意同步马达要选每路有安全压力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谱。
大侠,问题是现在是用四个油缸,担心分流集流阀精度会累积,两个百分之2.5就是百分之5.

大侠的四个油缸是压缩站升降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