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换向阀保压合适吗?

楼主(2015-07-27):
公司一台设备做拉力试验用的,用的比较简单只是用液压缸测试压力。下图左为原设计,保压时二位电磁阀在左位,我觉得电磁阀也起到了保压的作用,虽然不管是资料还是听人说电磁阀也可以短暂的保压,但是会不会不太可靠呢?下图右图是我更改后的原理图,俺觉得那个二位电磁阀没什么用,我估计原设计是为了泄压或者回油快点,但是俺觉得有点鸡肋了。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什么看法?欢迎各位大侠指教,谢谢先

补充内容 (2015-8-3 17:20):
PS:真是不好意思各位大侠,很长时间没有回复。经咨询原设计者,然后自己又仔细想了想,此处不去掉那个二位阀好。跟各位大侠的意见一样,此阀主要切换快慢速进给,

补充内容 (2015-8-3 17:22):
而在实际使用中又在快速进给回路添加了一个调速阀,以防止快速进给时过快造成上压过快。
再次谢谢各位大侠

楼主:
是不是我这问题问得有点简单啊~~好冷清

网友:
没看你的图,电磁阀保压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要买力士乐的,国产就算了。还有只能保短时间的,半个小时以内这种,长时间的还是加保压阀,或者蓄能器吧。

网友A:
二位电磁阀是切换调速回路的

网友B:
个人觉得那个电磁阀不能省略!
表面上看其多余,其实不是;假设:油缸杆向右移动时候,油缸右侧压力升高()气动那个2位电磁阀,形成差动回路;加速油缸向右移动;若省略那个位电池阀:
   油缸向右移动时候,差速回路无法保证油缸 右侧大力略大于左侧压力,即:有可能差速回路失效,油泵进油顺序得不到控制
(也可能:油泵的油路经过三位电池阀左侧后,进入油缸右侧,这样不就乱套了吗?

网友C:
我觉得不行。
左侧图:慢速进给时速度分为2段。b阀在左位时速度不能调整,在右位时速度可调。也许是失速时的保护吧。
右侧图:慢速不能调,失速时不能保护油缸

网友:
电磁阀不能省略,得电和不得电是两种工作速度,你去掉以后就改变人家的原理,我觉得不合适。

网友D:
这个两位三通的T口是不是可以不开孔,实际使用时有没有这么用的?两位三通T口不用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希望有实践经验的前辈指点.假如不要T口,那左边的图是保压效果很好的。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上有几位的解答都很正确,没有往下看时,只觉得换向阀只是用来切换速度工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位电磁阀是切换调速回路的

学到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两位三通的T口是不是可以不开孔,实际使用时有没有这么用的?两位三通T口不用是不是可以正常工作?希望 ...

请问,没有T口二位三通变成什么了?还怎么做选择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没有T口二位三通变成什么了?还怎么做选择阀?

这个用法,也是我的不成熟的想法,两位三通,电磁阀不通电,P通A,电磁阀通电,P通B,T口表面上是用不到,可是实际中是不是可以不要T口,希望指点。

网友:
不能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位电磁阀是切换调速回路的

是的。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那个电磁阀不能省略!
表面上看其多余,其实不是;假设:油缸杆向右移动时候,油缸右侧压力升高( ...

恩。经询问原设计者,主要是切换快慢两个速度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切换快慢两个速度的?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行。
左侧图:慢速进给时速度分为2段。b阀在左位时速度不能调整,在右位时速度可调。也许是失速时 ...

是的。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经询问原设计者,主要是切换快慢两个速度的

该设备用油缸的拉力做实验。回退时,先快速回退,二位换向阀左侧工作;达到一定拉力,然后二位换向阀切换至右侧,慢速进给。所以说,还不能省略这个换向阀。
后来在实际使用中,又再快速回路增加一调速阀,以免上压太快

网友:
电磁阀都有泄漏,用电磁阀保压不合适。
当3位四通阀在中位时,油缸保压是通过液控单向阀来实现的,与两位三通阀的位置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