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本色阳极,孔变小,请教

楼主(2015-07-27):
直径10mm孔负0.03至负0.05,深8,硬质阳极过后,孔尺寸变为9.8-9.82mm.以前也知道硬氧过后,表面尺寸会增大0.02-0.03,但没想会变动这么大。各位在给硬氧尺寸是怎么给的啊,比如说我要硬氧后孔为10mm负0..03到负0.05。这加工后的孔尺寸应该怎么给?

网友A:
是铝合金表面硬质阳极氧化?那尺寸变化是根据你要求的厚度不同而变,是你氧化厚度的一半。例如:要求硬质阳极氧化厚度0.06~0.08mm,那么单边增加值为0.03~0.04mm,而不是楼主所说的固定增大0.02~0.03mm。
所以要解决孔预留余量的问题,关键还是看你硬质阳极化的厚度要求及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铝合金表面硬质阳极氧化?那尺寸变化是根据你要求的厚度不同而变,是你氧化厚度的一半。例如:要求硬质阳 ...

我们也经常做铝的硬质氧化但是图纸是都没有厚度要求,和加工商沟通的时候,他们说硬质氧化不影响尺寸。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点评):
硬质氧化是影响的,厂商要么不懂,要么忽悠。

网友(点评):
你可以检测一下之前零件的氧化层厚度,和这批的厚度,估计是这批次零件氧化层厚度增加的关系。

网友:
控制阳极化参数,实验确定孔尺寸。如果孔不需要阳极化,可以保护。我们的螺纹孔都是先保护再做阳极化。

网友B:
其实我没看懂,10mm负0.03-0.05,变成9.8-9.82,孔径是变大了吗?我怎么感觉是变小了呢?

阳极氧化膜厚对尺寸的影响大概是会增大膜厚尺寸的一半,但是没有考虑前处理对工件尺寸的影响是不对的

前处理的脱脂以及碱洗工艺(特别是碱洗)对尺寸的影响很大的,因为供应商考虑的是整体,所以,工艺控制好,是可以做到阳极氧化对工件的尺寸没有影响的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关键是前期的酸或碱的处理时间多长,导致铝件尺寸材料减少,后期氧化膜厚又增加,这个处理过程很难有一个确定的值。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精密控制很难,1-2丝的精度很勉强

网友:
硬质氧化要求硬度不同时,相应的是间也就不同,尺寸有所差别,铝6061牌号要求HV500左右的工艺在四个小时以上,单面尺寸加0.04--0.05左右。我们事先与硬质厂商沟通在确定零件的加工留量。牌号不同硬度不同变量就会不同。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没看懂,10mm负0.03-0.05,变成9.8-9.82,孔径是变大了吗?我怎么感觉是变小了呢?

阳极氧化膜厚对 ...

因为膜厚增加了,所以孔就变小了。是尺寸变动大,不是孔变大了

网友(2017-09-24):
很想留下点什么,但是又不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