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度的理解疑问

楼主(2015-07-27):
如下图,请问,垂直度为t,是不是说直线的下端的点必须为E点呢?
假如直线是以下情况,合格吗?
情况1:直线为AE、AD
情况2:直线为BC、BE
情况3:直线落在AC和BD两平面范围内,但是歪歪扭扭,合格吗?
请指导。。

网友A:
你弄清楚垂直度是怎么测量的,你就会明白。

网友:
你慢慢理解一下,琢磨一下

网友:
跟E点没关.只要测出来的轴线包络在t的两平面内就行,又不是位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弄清楚垂直度是怎么测量的,你就会明白。

哥们,请直接指导哦,你这样说我感觉是废话,我问你问题,你倒是反问我了............

网友:
现在的你好像不知道怎么测垂直度啊?换句话说你没学会爬 就问人家怎样走。。。。是不是颠倒了?

网友B:
跟你多说点吧  AD AE BC BE  都是满足要求的  在AC和BD面的线就算是麻花状 也是满足要求的  因为那是直线度所要规定的 行位公差 是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  垂直度是位置公差 所以他管不了直线度所对应的形状误差 这下我说得够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你多说点吧  AD AE BC BE  都是满足要求的  在AC和BD面的线就算是麻花状 也是满足要求的  因为那是直线度 ...

你怎么说到直线度了,我的意思是:AD AE BC BE时,直线就斜了,还能满足要求吗?(是不是这只是个放大了的示意图,因为垂直度为0.1,即使是斜线AD其实肉眼也是很难看得出来,只要在0.1之内都是满足要求的,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说到直线度了,我的意思是:AD AE BC BE时,直线就斜了,还能满足要求吗?(是不是这只是个放大了的 ...

我说的话 你还是没理解  你第三个问题不是在问AC与BD面内的线弯弯曲曲是否也满足垂直度 ???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你这三个问题 上个回复 我都回答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说到直线度了,我的意思是:AD AE BC BE时,直线就斜了,还能满足要求吗?(是不是这只是个放大了的 ...

真是应了那句话 会者不难 难者不会  好好看看我为什么提直线度 我提直线度的原因对应的是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说到直线度了,我的意思是:AD AE BC BE时,直线就斜了,还能满足要求吗?(是不是这只是个放大了的 ...

我说直线度 是对应你的歪歪扭扭这个词    还真当我跟你扯些没用的话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说到直线度了,我的意思是:AD AE BC BE时,直线就斜了,还能满足要求吗?(是不是这只是个放大了的 ...

公差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斜的直线也满足要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绝对的垂直 这又上升到政治逻辑思维问题上了 就不多扯了) 只要你在我公差内 再怎么斜都是可以的  那你说AE AD  BC BE 满不满足要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直线度 是对应你的歪歪扭扭这个词    还真当我跟你扯些没用的话啊?

意思就是说 这条线再怎么歪再怎么扭 垂直度公差限制不了你(前提是你歪扭最大极限不能超过垂直度公差) 因为歪扭是不受位置度约束的 它属于形状 是受形状误差约束的在这里是受直线度约束的。  你在不明白 我就无语了  再不明白机械这行就不适合你了

网友:
这两平行平面有方向吗,没有,是垂直于基准面A的平面的方向是任意的,但不管什么方向,都必须垂直于基准面A,而且是相距为t的两平行平面内,所以必然要求这轴线是直的,所以你说的完全不存在。

网友C:
轴线只要在直径为t的圆柱体内,就是(轴线)拧成麻花,也是符合垂直度要求的。
圆柱体的高度=被测轴线的高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轴线只要在直径为t的圆柱体内,就是(轴线)拧成麻花,也是符合垂直度要求的。
圆柱体的高度=被测轴线的 ...

你的说法比我的任意方向平行平面的说法好多了。

如图,灰色直线代表有垂直度公差要求的轴线,它垂直于上视基准面,而其它可见的六个基准面均垂直于上视基准面,并两两互相平行,且相距为t。轴线必须平行平面之间,这就是垂直度公差的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说法比我的任意方向平行平面的说法好多了。

对于平面的垂直度,用两个平行平面的说法是容易懂的。但是对于(轴)线,用圆柱体的说法更能明白些。比如在t的前面有个直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