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6螺纹指令不可用,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7-27):
螺纹指令问题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操作系统与inventor2016不兼容,楼主该不会还用xp吧,虽然inventor2016支持winXP,但是应用软件先进,必与旧操作系统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说就是操作系统与inventor2016不兼容,楼主该不会还用xp吧,虽然inventor2016支持winXP,但是应用软件 ...

我用的是64位windows7

网友B:
1)螺纹指令,这是啥?
2)Inventor的Bulid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螺纹指令,这是啥?
2)Inventor的Bulid是多少?

陈导,怎么还反问上了?
改行当律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陈导,怎么还反问上了?
改行当律师了!

我来解释,因为楼主问的问题我没想明白,但是我想认真回答,故此问问细节:
在Inventor中没有"指令"这种东西,所以需要楼主确认到底说的是啥。
与螺纹相关的功能,在测试版中可能会有故障,需要知道楼主所用软件的Bulid号,来排除测试版的可能。

其实,一个问题的解决,提问者具有50%以上的作用。
而提问的内容会明确地表达提问者对自己问题的理解程度。
提问是需要技巧的,这个技巧不会是先天的。

其实,一个问题的回答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的习惯是:至少我的答案能说服我自己,能被别人重复验证,能彻底(注意“彻底”的说法)解决楼主的问题。
所以,我会很慎重,我会做验证,然后再回答,典型的甚至将解决要点写在我的书中。

您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螺纹指令,这是啥?
2)Inventor的Bulid是多少?

你好,陈老师,这两个错误对话框是在是用螺纹命令时出现的
版本是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陈老师,这两个错误对话框是在是用螺纹命令时出现的
版本是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6

重复:Inventor的Bulid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来解释,因为楼主问的问题我没想明白,但是我想认真回答,故此问问细节:
在Inventor中没有"指令"这 ...

陈老师很严谨!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陈老师很严谨!赞·

没有啦,因为“指令”这个词,使用在程序设计上的多些,而Inventor的交互中确实没有这个概念。
也可能楼主原来熟悉写程序的事情,习惯于程序设计的专业词,也未可知。但是若如此,应当熟悉编译序号(Bulid)的概念,不会当成版本号(Version)的。不太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刚装的Inventor  Professional  2016用螺栓联接时提示螺纹数据表无效,凡涉及到螺纹的功能都不能用

网友:
20.0.13800.0000是不是这个?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我的解决办法是装微软的office办公软件(装了其中的3个--word、excel、powerpoint),貌似inventor需要excel(电子表格)的支持,希望能帮到你。

       吐槽:我以前的账号丢了(是不是长时间没上系统给删号了?),新建账号从零开始,特郁闷!

网友B:
各位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查找自己的Inventor的相关信息?
见下图:

可能在测试版的Inventor中会出现一些低级错误(例如螺纹的问题),Bulid号可以判定是否测试版。
至于系统中没有安装MS-Office导致缺少Inventor螺纹需要的MS-Excel软件,也有可能。或者MS-Office的版本不合适。
见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查找自己的Inventor的相关信息?
见下图:

还是陈老师有理有据,我这种菜鸟只能瞎摸索,望陈老师多指教。很早就在三维CAD论坛得到过陈老师的指导。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 郁闷 楼主修复啦吗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查找自己的Inventor的相关信息?
见下图:

我的也是这情况

网友:
我的bulid 138

网友(2019-04-21):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因为我的电脑里安装的WPS而不是MS OFFICE,后来重新安装了office的excle和word重新运行就可以使用螺纹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