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坐标所有的形位公差都可以测量吗?

楼主(2015-07-27):
如题:请问三坐标所有的形位公差都可以测量吗?为什么很多人又说可以用百分表+测架进行测量呢?哪个更准确呢?
求解释。。。

网友:
LZ的字写得很漂亮,羡慕。
三次元所有形位公差都可以测,看你CMM的配置,基本就不能测轮廓度等,需要软件支持与3D对比。
所谓哪个更准确,需要比对,不能一概而论。与机器,人,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