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个普通尺寸的公差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5-07-27):
我们知道,形位公差分为形状公差和位置公差,请问这个“形状公差”和“普通尺寸的公差”有什么区别呢?
求解答。。。

网友:
感觉有些东西是一样的,,或者从不同方面的来表征,是不是这样

网友:
咱能不能别用“我感觉”之类的不体现理性认识的词,先看基础知识,然后对基础知识不明白的知识点,拿出来讨论,OK?

网友(点评):
就应该这样

网友:
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是两种不同的公差定义。
1.当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之间不可以转化时为独立原则;
2.当尺寸公差和形位公差之间可以转化时为相关原则,相关原则又分为包容要求,最大实体要求,最小实体要求及可逆要求

网友:
在4#的基础上,在加上基本函义就全了:加工后的零件不仅有尺寸公差,构成零件几何特征的点、线面的实际形状或相互位置与理想的几何体规定的形状和相互位置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这种开脱状上的差异就是形状公差,而相互间位置的差异就是位置公差,统称形位公差。

网友A:
太基础的东西, 直接去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基础的东西, 直接去看手册吧

谁都知道去看书,大家都是来讨论的,不是听你瞎鸡巴教育的,OK??请摆正你的心态,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谁都知道去看书,大家都是来讨论的,不是听你瞎鸡巴教育的,OK??请摆正你的心态,ok?

你 嘴 干净点。

多说一句, 这个根本 不是 讨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嘴 干净点。

多说一句, 这个根本 不是 讨论的问题。

呵呵呵,不好意思,比较激动,我比较直,大家都是来学习的,没事啦,加油!!

网友:
楼主脾气比较暴,

不过这个真不是讨论的事,即使别人答复你,也无非是重复一遍书本上的定义.打个比方:直线度0.1,和普通尺寸公差长度20+0.1, 这两个根本不搭边啊.

网友(2016-12-01):
尺寸链应该每个机械人都知道,知道怎么用的可能就少了,再把它用精的就更少了
其一,就我本人来说,学校虽是211的,教学上老师对这块也是解释了很多,很多也都停留在课本上;
其二,印象是大二下学期的课程,学后相对用的时候少了,虽然图画了不少,但很多都是临摹的,没有自己的想法,都是粗犷;用得少记住也就少了,思考得少理解也就不用透彻;
其三,工作后,很多公司工艺、与设计都脱节了,能做出产品就可以了,也都是根据公司设备和实际在操弄的
整体上懂得精的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