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低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5-07-27):
我的电脑配置低,使用solidworks2014.

当我从左侧选择树形控件中的特征时,总是在右侧的窗口中依次将复杂的特征逐步地用橘黄色的线顺序选中,这很费时间?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网友:
你既然想选中草图,为何不隐藏其它零件或打开这个电机支座,在零件文件中编辑呢

网友(点评):
谢谢,我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配置低就尽量不要上高版本,小马拉打车,费劲不讨好

网友:
很简单,没配独立显卡吧?
试试配个,四五百的就好很多。

网友(点评):
我是笔记本,也可以配独立显卡么?

网友(点评):
可以外接显卡,我有套笔记本外接闲置的

网友(点评):
才知道还有外接显卡,谢谢!

网友:
把显示效果调低,不过东西出来看起来会很别扭,比如圆变成了多边形

网友(点评):
我后来升级了驱动程序,这个问题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