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螺丝螺母有什么办法可以自动化调节?

楼主(2015-07-27):
如图,俯视
想自动化调节圆框和方框里的螺丝位置
白色的是挡板,会沿着绿色轴旋转,首先要往下拧圆框里的螺丝,调节螺丝位置使白色挡板到一定角度后(目前是使用工装夹具目测位置),紧固螺母(螺钉和螺母的材质、大小同方框里的,均为M3。螺丝为铁质尾端开一字槽,螺母铜镀镍)此处的难点在于,产品上有一销子把螺母的正上方空间挡住了一半,故不能使用类似套筒扳手的工具直接拧紧,目前是使用一字螺丝刀调节到位后,用普通开口扳手紧固的。
然后是方框里的螺丝,需要调节螺丝前端和白色挡板的位置(空隙)后,在将螺母拧紧,但是白色挡板受力后会沿着绿色轴旋转(受力不大,0.3N就可发生旋转),目前的调节方式是采用塞尺,人工调节并用开口扳手奖螺母紧固。

现在这两种螺丝想用设备来调节紧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我目前能想到的是白色挡板的调节位置,由激光测距传感器进行定位,螺丝采用步进/伺服电机来调节,但是螺母的紧固有比较大的困难。另外,方形框内的螺丝螺母,采用金属通电截取电信号的方式,拧到位置后回退来调节,但是螺母的紧固是个问题。

控制部分采用PLC,动力为气缸,伺服,成本5W以内吧

此设备节拍不高30秒一个周期即可,圆框和方框的可以分开弄,弄两个工位,级进式,这样每个工位有30秒的时间。可以加以1人进行辅助。

跪求各方面的好点子,好方案

网友A:
伺服电机带报闸就解决了螺母的紧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带报闸就解决了螺母的紧固问题

但是工装夹具怎么弄?可是同时要调节螺丝和紧固螺母啊,关键就是工装,圆框内的,正面还插不进去,只能从侧面想办法

网友B:
把螺柱改成压铆的,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螺柱改成压铆的,应该可以吧!

不行,螺柱的位置是需要微调的,每个产品的位置都不一定一样

网友:
感觉这个产品有点像大功率漏电保护器或者接触器?
这个设备如果做的话,我认为难点在于怎么找到螺柱上的一字槽和六角螺母。来料角度可能是随即的。所以我认为,这个设备可以考虑半手动方式
1. 将产品放到工装上,手动将工装调节头部插入一字槽和六角螺母。
2. 依靠夹具自带传感器拧到位。螺母拧的话,可以每拧60度角松开,重新夹持
至于盖住的螺柱,我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
看不来空间大小,有其它试图就好搞一些。

网友C:
不经常调节的话,做成自动的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经常调节的话,做成自动的没必要吧

这个是做产品生产线,是生产产品的,需要调节的是每个产品,图中就是一个产品
要求日产800台

网友:
怎么感觉没看懂,,,调节是左右前后还是上下?调节到什么个尺寸?。感觉那个是个光纤头。圆框框内没看头螺母啊。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8-07-19):
把中间的螺母换个压铆螺母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