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画一个圆 和椭圆 圆相切

楼主(2015-07-27):
我百度了几个,有的人说  先把椭圆偏移距离R,再将圆偏移距离R,交点即为 需要画的圆的圆心。然后直接画半径为R的圆。

但是我发现画出来后不是相切的,放大后看不是。

还有一种是用倒圆角画,但是我实在画不出来。希望各位大神能教我画,最好有截图给我看看。谢谢拉!跪求

网友A:
1。做椭圆上一点的切线
2。从该点作切线的垂直线
3。圆心在垂直线上任意过切点的圆都跟椭圆相切。

网友(点评):
太麻烦了,单是第一步就不好做。

网友B:
椭圆的定义是至两点距离和为常数之点的轨迹。
软件按这个定义作图,必然有精度问题,只能取值到单位数值小数点后面多少位,不可能无限。
这样,即使是再高级的软件,做出的椭圆也只是近似的样条曲线,而非真正的“椭圆”。
证明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在AutoCAD中,用中心线命令你只能得到椭圆的对称中心而得不到其真正的两个中心点。
那么,用偏移方法也就只能得到近似的相切了,在AutoCAD中,用对象捕捉找不到相切点,放大了看,能看到椭圆与圆之间有间隙。但这个间隙值与单位值比,应该属于微乎其微,无伤实际应用。
明白软件画出的椭圆只是样条曲线,在AutoCAD里就可以用圆角命令得到它的切线弧。楼主贴出图片里的“导圆角”不知道原作者用的什么软件有此术语,如果用AutoCAD,那恐怕就是口语的“倒圆角”的文雅说法或者是错字了。
楼主不会找不到圆角命令吧。自己试一试,先做出与椭圆和已知圆相切、所需圆半径的圆角弧线,再以弧线圆中心作出整圆,很简单,不用别人贴图例的。

网友(点评):
多谢彭老指点。不过自08起,AUTOCAD就有强制约束了,做相切这类事儿实在不是啥复杂的活。

网友C:
楼主是否熟悉三维软件?如果熟悉,随便一个三维设计软件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点评):
找一找切点,看看如何。

网友(点评):
用对象捕捉看看能否找到切点。楼主首楼已经说清楚,我也尽可能说了其中道理,你没有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需要画的是一段圆弧  相切  与图中圆和 红色的椭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否熟悉三维软件?如果熟悉,随便一个三维设计软件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我用的cad  不过谢谢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椭圆的定义是至两点距离和为常数之点的轨迹。
软件按这个定义作图,必然有精度问题,只能取值到单位数值小 ...

前辈,您好!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和您说的一样,偏移的确实不是相切的,而且无法修剪。就算用重新生成也不行。
   我用 画圆 --- 相切 相切 半径 ,圆的切点可以找到, 但是找不到椭圆的切点。 我回去后再试试您的方法。感谢前辈回复,祝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做椭圆上一点的切线
2。从该点作切线的垂直线
3。圆心在垂直线上任意过切点的圆都跟椭圆相切。

谢谢哈

网友:
用偏移的方法是从辅助圆的交点切除的,所以连接不上。在椭圆上找不到切点。用倒圆方法做的时候,要选择合适的连接弧R,就可以做出来,R不满足几何关系的时候,做不出来,多试几个R的尺寸就可以了,但是做出来的放大到特别大后也能看出间隙的,但圆弧的端点就是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椭圆的定义是至两点距离和为常数之点的轨迹。
软件按这个定义作图,必然有精度问题,只能取值到单位数值小 ...

前辈,楼主如果熟悉椭圆的一些性质的话,也可以用作图法准确地找到切点的,具体看下截图楼主就应该明白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用CAXA好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