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小孔加工有何好方法?

楼主(2015-07-27):
公司最近开发一新产品。有三只2.0+-0.005不通孔要求较高,深度16左右,三孔要求平行度40MM不超0.04,产品要求淬火氮化,请问各位大侠有何好的加工办法?

楼主:
现在考虑热处理后用电和花磨削2.0小孔,可是电火花磨床的资料,市面好像也没有这种机床。

网友:
有专门加工淬火件的穿孔机。

网友:
激光加工

网友:
不通孔要是不是用来密封的话,就线割做通孔再堵上 或者做组合件  也许是个思路,但是零件要求严格就不行了,只是希望思路不要走进死胡同

网友:
电火花打孔机就可以

楼主:
2.0孔+-0.005  直径要求高,且不能有大小头,有圆柱度要求,孔内装2.0-0.01量棒后从侧面螺丝压紧量棒,量棒40mm长度以外量三孔平行度误差不超过0.04mm.

楼主:
普通穿孔机加工出来的孔不圆而且有喇叭口,直径不准,所以想用电火花磨削的办法试试。

网友:
直接用硬质合金钻头打。

网友(2016-04-14):
米克朗微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