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活塞阳极氧化为啥要”涂绝缘漆“呢?

楼主(2015-07-28):
如下图:
1、《铝活塞硬质阳级氧化工艺规程》中写到:铝活塞阳极氧化为啥要”涂绝缘漆“呢?目的是什么?
2、“5℃左右才开始氧化,如工作过程中槽液温度升至10℃以上时应停止氧化”,为啥阳极氧化的温度只需要5-10℃呢,这么低可以么?

网友:
不需要阳极化的部位做保护

网友:
在温度很低的情况下,这样阳极氧化膜生长的很慢,致密,这样硬度才高

膜长得太快,就会很酥松,硬度就会低

至于绝缘漆,就是楼上大侠说的,不需要氧化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