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孔长锥度加工

楼主(2015-07-28):
各位大神,请教图片中的内孔锥度能不能用卧车价格?
材料:45#,调质
锥面要求:粗糙度0.8,圆度0.02

楼主:
最好能用卧车加工,采用加长刀杆行不行?

网友:
卧车6140,已经较大了,最大加工直径是400,你已经510了,建议找重型机床,
粗糙度,这么大的工件,建议改为3.2,
0.8要研磨了,很费事

网友:
线切割可以加工锥度

网友:
1.6我是看见人家车过的,这样长人家是自动走刀,不是数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