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接头为什么是粗牙螺纹?

楼主(2015-07-28):
今天看到airtac的接头螺纹是M5*0.8,气密连接不是应该用细牙吗?

网友:
你想多了

网友:
亚德客气缸本身接头部分好像是是细牙外螺纹的,浮动接头好像是细牙内螺纹与粗牙外螺纹

网友A:
M5的接头是靠端面软垫密封的,粗牙有更大的许用拉力,细牙也不能密封,管锥才可以

网友:
你说的是气缸活塞接头还是气管接头?没看太明白

网友:
M5以下就是这样的。靠一个小垫圈密封的

网友:
看看回复收益更多

网友:
弄点密封胶一涂  拧上防止一段时间不就可以了。我的气泵螺丝接头都是涂密封胶的,一点也不漏气

网友B:
日本品牌和台湾品牌喜欢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欧洲美国品牌喜欢用端面密封管螺纹,节流阀与气缸之间会有一个塑料圆片,有些是O型圈,当结构拧紧的时候,依靠塑料圆片或者O型圈密封。但是小尺寸的结构,比如M5,M3,M2.5的一般是放一个PU材质的软垫密封,仍然是端面密封方式。

网友:
标注螺距不就是代表细牙的么?

网友:
我用过的M5都是0.8的,只要能密封,标准的牙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品牌和台湾品牌喜欢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欧洲美国品牌喜欢用端面密封管螺纹,节流阀与气缸之间会有一个 ...

解释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2015-11-19):
根据供应商的不同,他们的产品也有差异的

网友C(2023-07-25):
引用 网友A:
M5的接头是靠端面软垫密封的,粗牙有更大的许用拉力,细牙也不能密封,管锥才可以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睿智的回答

网友:
用公制螺纹的气接头,己经不是螺纹密封了,是面密封,就是那个密封图。所以,粗细不重要,且,这己经是0.8了,再小也没有意义。

网友(2024-07-03):
引用 网友C:
真的非常感谢你的睿智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本品牌和台湾品牌喜欢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欧洲美国品牌喜欢用端面密封管螺纹,节流阀与气缸之间会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