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试验热镀锌失败,请教高人

楼主(2015-07-28):
最近自己试验热镀锌,步骤是:碱洗去油,水洗,酸洗,水洗,助镀剂处理,水洗,烘干,浸锌。助镀剂是用的氯化锌,浸锌是买的锌锭,用乙炔焰融化的。但是镀出来效果不好,分析原因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

1,助溶剂没有用氯化铵和氯化锌配比,单一氯化锌助镀效果达不到预计;

2,助镀后水洗,将助镀剂冲洗干净了;

3,烘干温度不对,影响了助镀剂的效果;

4,乙炔焰造成了锌液表面的氧化层厚度加厚,融化不透彻,锌液附着能力差;

5,锌液温度不够,流动性差。

请高人帮忙分析下,具体在哪步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硬玩呀,你牛。

网友(点评):
估计是 想开个小作坊。

网友(点评):
不是,就是做下试验,看看自己做出来效果怎样

网友(点评):
呵呵,尝试一下

网友:
不看资料就开干,LZ是牛顿级的。

网友(点评):
资料也看了,也去热镀锌厂看了,但是我就给几个丝堵镀一下,就简单弄了下,主要想测算下螺纹面镀层厚度

网友:
我自己镀过镍,好像措施,步骤比你还少,镀的表面质量还可以。你是不是镀槽里面液体没有边镀边搅拌?

网友(点评):
热镀锌和镀锌不一样,铁锅里的锌液也搅拌了

网友:
镀层是什么不好啊,是厚了还是薄了,还是其他现象啊?

网友(点评):
薄了,比外面镀的要薄,还不均匀

网友:
热浸锌,要用锌锅融化,保持一定温度,工件最后烘干后浸入,也有时间要求,温度过高还要影响某些基体材料的强度,去油怎么不用超声波啊?

网友(点评):
去油就用的普通碱洗,没那设备

网友:
薄了应该是是温度高了吧,或者家电锌铝合金试试。

网友:
用电炉,控制好温度最重要

第一次听说用乙炔融化锌的

网友(点评):
呵呵,第一次把锌放铁锅,用乙炔焰烧的

网友(点评):
下午换电炉试试

网友(点评):
你没办法测温度就不要试了,热镀锌对温度的要求也是不低的

网友(点评):
有控温的电炉。现在锅出问题了,不锈钢的锅裂了。用什么锅比较好?买一个还是自己找块材料车一个?

网友(点评):
用坩埚,陶瓷的

网友(点评):
坩埚会被砸坏吧

网友(点评):
什么锅也禁不住砸啊,要用钩子吊着的

网友(点评):
小东西不好挂啊

网友(点评):
42CrMo酸洗出来不是应该灰白色的么?我怎么今天洗成黑的了?

网友(点评):
洗的时间长了,表面有碳残留,哈哈

网友(点评):
汗了,用离心机把多余的锌甩不掉。还得想办法把多余的锌弄掉

网友(点评):
时间不长,是浓度高了

网友(点评):
你是人才,你见过哪家热镀锌厂用离心机甩的,从槽液里拿出来,温度一下降就没辙了

网友(点评):
不敢直接甩,怕烫到人了

网友(点评):
是让他自然低落,小件很麻烦,因为温度掉的太快,一般我们小件都是做锌镍合金的,或者达克罗,盐雾测试500个小时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就是小件的,并且还是螺纹的,很麻烦

网友(点评):
所以去找人电镀锌镍合金,会比热镀锌经济而且品质可控

网友(点评):
客户指定了几个零件要热镀锌

网友(点评):
工艺可以和客人谈的,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客人更专业的建议,哈哈

网友(点评):
有些客户谈不了。有次一客户要F304的配件,我们没成品,把F44的按F304的价格给他们,还不要

网友:
明火烧的,易氧化,温度还不好控制,我也这样玩过,镀出来的玩意惨不忍睹

网友(点评):
确实是惨不忍睹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下午再试试

网友:
还是觉得化学镀锌比较靠谱

网友(点评):
那是电化学镀锌,哈哈,两者不在一个量级上,盐雾测试几十小时和几百小时的差别

网友(点评):
呵呵,就试验一下而已,不管靠不靠谱

网友:
在入锌锅前,问题不大。可能是锌液温度不均匀,基本得稳定在460度左右。加点铝或许效果好点。

网友(点评):
恩,用电炉好很多

网友:
后续的水洗、烘干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
最主要的问题是,你助镀剂处理后不能水洗,直接烘干。一洗都没有了。
给你个助镀配方: ZnCl2:200~400g/l ; NH4Cl:150~350g/l ;
时间5分钟左右就行。
烘干温度不可太高,否则会将助镀层破坏。时间也不可太长,防止氧化。干了就好,防止炸锅。
锌温控制在450度左右,如果要求表面好看,可以加点铝。

网友(点评):
谢谢,昨天试验的目测还可以,氯化锌浓度比你这个要低一些。现在还在试验中

网友(点评):
真正起作用的是氯化铵,氯化锌是保护它烘干时不受氧化的。

网友:
设置的参数是不是有问题?
让他们调,调不好退货,这些共同里没有?

网友(点评):
汗,小东西送过去,别人爱睬不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