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斜齿轮装配问题

楼主(2015-07-28):
         我在PROE中装配一对斜齿轮,Z1=82,Z2=20,螺旋角=8.5  M=12   我以其中一个齿轮端面轮齿的中线建立中间平面,然后同样在另一个齿轮的端面齿槽的中线建立平面,装配的时候约束这两个平面重合,但是装配结果一端装配良好,而另一端却发生干涉了。

请问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A:
一定是螺旋角参数编入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否则不会一头对上一头对不上。
简单做一下:

stp格式3D模型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螺旋角参数编入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否则不会一头对上一头对不上。
简单做一下:

你好,你上次的装配图,我在PROE中用全局干涉检查了一下,也有干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上次的装配图,我在PROE中用全局干涉检查了一下,也有干涉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为你试下,稍后图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我为你试下,稍后图传上来

非常感谢!

网友B:
啊呀画错了,重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呀画错了,重画

我是用网上下载下来的插件,输入参数直接生产的斜齿轮。Z1=82,Z2=20,M=12,螺旋角=8.5,齿宽B=300.

网友B:
你看看有干涉吗,用geartrax做的,大小齿轮侧隙0.04,中心距618.79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螺旋角参数编入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否则不会一头对上一头对不上。
简单做一下:

这位好像是中国齿轮论坛的版主,看过你的帖子,研究齿轮好深啊,膜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网上下载下来的插件,输入参数直接生产的斜齿轮。Z1=82,Z2=20,M=12,螺旋角=8.5,齿宽B=300.

可能你转配出了点问题,最后装配是齿侧相切,允许假设,把约束已启用的勾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网上下载下来的插件,输入参数直接生产的斜齿轮。Z1=82,Z2=20,M=12,螺旋角=8.5,齿宽B=300.

你看看有干涉吗,用geartrax做的,大小齿轮侧隙0.04,中心距618.79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有干涉吗,用geartrax做的,大小齿轮侧隙0.04,中心距618.797

你的干涉是没有,你建的模型齿厚比较小,我干涉模型的齿厚是300mm。你能把吃厚加到300试试么?刚才我用相切试了下,另一端还是有干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干涉是没有,你建的模型齿厚比较小,我干涉模型的齿厚是300mm。你能把吃厚加到300试试么?刚才我用相 ...

300太厚了,我40,不过你0.04的侧隙总要加的,没哪个齿轮零对零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太厚了,我40,不过你0.04的侧隙总要加的,没哪个齿轮零对零的,我去试试

我知道实际中肯定是需要齿侧间隙,但是在三维软件就我们以标准齿轮建立模型,理论上讲就算没齿侧间隙也不会有很大的干涉吧?要不我加你QQ,我们在探讨?我QQ10103007228

网友B:
qq没搜到,你看看300厚度的附件,好像没干涉,geartrax不是绝对准确值,是最大限度逼近值,像花键曲线是用圆弧逼近的,但误差非常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没搜到,你看看300厚度的附件,好像没干涉,geartrax不是绝对准确值,是最大限度逼近值,像花键曲线是用圆 ...

1013007228,我写错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上次的装配图,我在PROE中用全局干涉检查了一下,也有干涉

不知道你出了什么岔子?
我给出的模型没有不检查的,也可能是UG和proE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上次的装配图,我在PROE中用全局干涉检查了一下,也有干涉

或许是stp格式转换中精度设置问题
重做了一下,再试试:

网友(2015-10-11):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stp格式转换中精度设置问题
重做了一下,再试试:

版主太牛了!

网友:
现成的软件只针对螺旋角不是太大的斜齿轮有效,如果螺旋角较大,一般在齿宽较厚时,可以看到齿面会产生变化,故在使用免费软件时,就得弄清其的适用范围。

网友:
齿轮的建模是一项较为烦锁的过程,除了要对齿轮各参数有比较深的认识,熟练掌握通过参数的调整来达到精密建模的目标,还得很熟练地运用自己操作的三维软件,知悉其特点,功能。如果基本模型不精确,在装配时要想达到比较理想的要求也就无从谈起了。
精确的模型,在装配时才能看到符合要求的装配。楼主所提,实际上也就是基本模型不精确,有时仅是个示意图,齿数肯定是对的,螺旋角也斜向了给定的方向,用来作为教学,告诉学生,让学生有个很简单的印象,这就叫斜齿轮,够用了,但要在大模数,且齿侧间隙仅有0.04时,精确地表现齿面都是不干涉的,应该是都共轭的,互相符合严格的运动关系,用通用软件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在使用免费的一些软件时,会对装配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产生疑问,甚至会觉得模型是正确的,运动关系不可靠这样的后果,那里错呢,我认为还是基本的模型是错的,才会有装配后是错的这样的结果。
精密建模,是现代化工艺改革中,用精密法点切削得到模型实体的基本要求,也对机械设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是用免费软件所不能支撑的。
要想得到精确的模型,就得再自己从头开始研究,找到通用软件在设计模型时的误差,通过基本的建模,自己做出精确的模型。
建模中,一是螺旋角,要突破大螺旋角建模误差极大的困难,二就是大齿宽,齿宽逐渐加大后,会带来模型的精度明显下降,这样也就说明基本模型本身的精度就是有问题的,只不过比较小,尚看不出来。三是齿数,涉及到过度曲线的精确,当齿数较少时,再用普通圆弧就不太管用了,齿根会有明显的干涉,在极少齿数时,例如渐开线蜗杆,只有一,二,三,四齿,如果按普通的斜齿轮去建模,困难就很大。
这些都是需要设计人在设计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基本素质的。
有心者,事竟成。

在UG软件中,利用二次开发功能对传动副的精密建模及装配过程:(全齿宽300mm)

不断调整中心距或者旋转某齿轮后得到的微接触:(微接触厚度低于0.005mm)

在啮合运动中啮合的迹线始终一致在齿面上滑动,说明在整个齿面上,曲面都符合共轭规律。

网友:
论坛有高人

网友:
建模是不是没有那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