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与轴配合问题,请教

楼主(2015-07-28):
轴承与轴是过盈配合,没有相对运动,轴承档需要淬火?是为了增加耐磨性?(轴材料42CrMo,转速1440RPM,重载),我认为直接调质就可以了,不知对不对,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说的是对的,42CrMo调质后本身的硬度已30多HRC了,还淬什么火,何况又没有相对摩擦。

网友:
最好的情况是轴与轴承的硬度大致相近

网友:
轴承档是挡内圈还是外圈?

网友:
请教:轴承档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09-16):
装轴承的轴配合的地方我们给m6

网友:
光轴调制就可以了,不用渗碳淬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