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尽可能的减小水垢对电动球阀的影响

楼主(2015-07-28):
这是一台做饮料的机器。
在流热水的管道中,用电动球阀控制管道的开闭。
但是时间一久就发现了问题,有的球阀会漏水,有的球阀的控制也不够灵敏了。
问题的元凶是管道中产生的水垢。由于管道中饮品的特殊性,所以水垢成型的速度很快(比普通热水器和自来水管道结垢快得多多多)。
水垢使得球阀闭合不紧、产生漏水;水垢也使得零件之间摩擦力增加、磨损(损坏)球阀和管道,功能失灵。
这个问题想了有几天了,找了一下别的厂商高质量的球阀,发现产生水垢对球阀的影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由于是食品行业、从除垢用品清除剂方面考虑得小心加谨慎。在下学识实在浅薄,还是没有想到好的办法,减弱或者避免水垢的影响,降低机器的维护率提高各部件的寿命。
希望各位大神能给小弟点一点思路,或者推荐一些结构、零件、理论什么的,我去继续深究。。
谢谢各位!!

BB7290 -1

网友A:
首先判断水垢的来源,是来源于水体本身,还是形成饮料后与什么发生反应形成水垢,只要除去形成水垢的其中一种条件,就再也不会形成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判断水垢的来源,是来源于水体本身,还是形成饮料后与什么发生反应形成水垢,只要除去形成水垢的其中一 ...

前辈说的极是!我从这个点再下点功夫看看。
水体本身的问题应该不大,是直接用滤芯过滤了的,微量元素应该只存在细微部分了。
而饮料本身里面有茶类物质,可能是结垢的主要原因了。

网友(点评):
不是什么前辈,大家互相探讨互相学习。

网友B:
使用聚四氟乙烯做阀门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用铁氟龙做阀门的话基本上都能满足所需的各项指标,而且对人体是无害的。我会向做电动铁氟龙阀门这块思考一下了。

网友:
一个是提高表面光洁度;一个磁化一下也可以,我看油田水除垢用到过,哈哈

网友(点评):
确实也不失为好办法!!看看能否将这些方法综合应用达到最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聚四氟乙烯做阀门

我查了一下,用铁氟龙做阀门的话基本上都能满足所需的各项指标,而且对人体是无害的。我会向做电动铁氟龙阀门这块思考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