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螺丝技术难点讨论

楼主(2015-07-28):
自动锁螺丝的技术已经发展了很久,对于普通的机械牙或者自攻牙的螺丝,自动锁已经不成问题,失败率可低至千分之一。

我自己也做过这种设备,失败率很低,但是这次遇到的是带弹垫和平垫的特殊螺丝(垫片不会掉下来),M4的圆头带垫片螺丝,整体长度8.5mm,螺帽直径6.1mm,平垫直径6.95mm。知道这款螺丝非凡物,所以我求助外面的专门做自动锁螺丝机的厂商,找他们评估,用振动盘供料,厂商的给的结果都是由于平垫的直径大于螺帽直径,所以在整列出料时会卡料,故而失败率超高,这种结果自己也预料到了,苦于想不到好办法克服。

借助无所不能的机械社区,望有这方面经验的社友多多提提建议,大家一起讨论。

补充内容 (2015-8-5 22:54):
晕,怎么加图片啊。。。。。。

补充内容 (2016-9-2 16:32):
没找到再编辑的功能,方案补充在了34楼,想看的朋友请爬楼吧

网友:
成功率1/1000,你吓倒我了

网友(点评):
拿放大镜老

网友(点评):
失败率1/1000,兄弟你怎么看的?

网友(点评):
他改过来了,哈哈,你当我80岁,这能看花?

网友(点评):
手误,打错了!

网友A:
看楼主现在是卡在自动送料了吧
 圆头螺丝确实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现在是卡在自动送料了吧
圆头螺丝确实不好做。

你们那边也做过类似的么?成功率怎么样

网友(点评):
有没用过螺丝整列机?

网友(点评):
用过啊,普通螺丝的供料都是用整列机的

网友(点评):
这种螺丝用整列机送料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问题大大的啊,会叠起来的,所以基本上只能振动盘供

网友(点评):
你抓料是用吸气到螺丝批头,还是用吹气到夹持头,如果用吹气到夹持头,间隙放大一点叠起来就没什么问题。如果是用吸气方式的话,叠起来会吸不住。所以为了简单实用还是换错位吹气式的吧,没那么麻烦。哈哈、、

网友B:
这种螺丝其实也挺好做,关键是思维问题。这类设备我做的多了.

网友:
坐等,观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螺丝其实也挺好做,关键是思维问题。这类设备我做的多了.

大师,麻烦指点一下啊,已经陷入思维定势了

网友:
如果是M10的螺钉,螺母,弹垫,中间穿过钢板拴紧,一般是如何自动穿插螺丝并拧紧的呢?目前在查找这方面的资料,自动锁螺丝这方面以前没解除过,没想到也发展了这么久的历史了。

网友:
我之前是垫片螺丝两个振动盘分别上料,然后螺丝用吸,垫片用夹,装配好后,再用螺丝扳手,吸过去,锁上。

网友(点评):
楼主的是垫片挂在螺丝上,拿不掉的

网友C:
能上图片看看就好了

网友:
专门送螺丝的那种送料器应该可以吧,结构跟振动盘不太一样

网友:
螺丝其实也挺好做,没想到也发展了这么久

网友:
没见过现场的东西,没感觉,有图片看可能会有想法

网友:
楼主可以借鉴这个图片,找个振动盘厂家做个试验试试!

网友(点评):
棘轮那块感觉不错噢,等我的震动盘回来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上图片看看就好了

办公电脑传不了图片,下班后回去传

网友(点评):
希望楼主的振动盘回来试试楼上的棘轮,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效果!

网友:
带垫片的分别上比较好,一起的话。。。。。

网友:
大家发个图看看么

网友:
请问螺M1的螺丝的成功率有多高,锁在手机内部的侧面?

网友(点评):
侧边锁的,展会上见到的都是6轴去锁,我们有同事也做类似于这么大的锥形小螺丝,这种的成功率应该比我这种带不规则垫片的高

网友:
进来看看,可否做成标签式组合提取,不一定需自动化

网友:
有朋友做这方面的设备,搞了半年,失败率超高。圆头的更是没见过成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办公电脑传不了图片,下班后回去传

图片还没有吗?等着给你加分 ~

网友(点评):
嗯,好,一定尽快加上去,后期会继续上图

网友(点评):
鹰大,不会加图片。。。。。。。。明天继续摸索一下

楼主:
C:\Users\lenovo\Desktop

网友:
主要是带弹垫的易卡住

网友:
直接用螺丝整列机啊,不需要振动盘。

网友(2016-06-15):
继续讨论啊

网友(2016-09-02):
期待楼主上图啊!学习一下

楼主:
时隔一年,又看到这个帖子了,我就说说到最后这个案子的解决方法吧,其实也算不上好的解决方法,只是硬着头皮往下做,螺丝出料部分还是依据传统方法,振动盘出料,真空吸取,但是结果没有原本想象的那么惨,出料加吸取的良率高达99%,虽然跟目标有差距,但是我也很满足了,相信不断改善的话,良率还是会继续提高的。传统的设计见下图~
从这个事情上我学到的倒不是技术上的(因为这个还是传统的方法去做的,只是安设计装调试时,自己更加用心),而是一种心态,凡事乐观,用心去做了,结果总不会太差,都得去尝试。近期也有做一个看似比较复杂,不易实现的案子,但是一步步踏实的走过来,照样结果也还可以。

网友(2017-03-05):
这么难啊

网友:
顺便问一下,如果不小心放入几颗长度不一样的螺丝,什么保护螺丝刀或者工件?或是什么样避免工件和产品因为螺丝过长而损坏?

网友:
图片放大看是垫片套在螺丝上一起震的,就没有出现掉的情况?螺丝、垫片来料就是套着的?

网友:
按螺丝尺寸来看 不能使用吹气式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