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包装冲模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7-28):
    本人是做机械加工的,主要做些设备上的配件维修加工。兼做些热封模和些打孔模。之前做的模具一直都能正常使用。现在客户对包装袋的要求高了,相应的材料也有所改变。重新设计的模具打出来的效果始终不理想。一直有毛边。请问下懂行的大神们,这种情况该如何去改善。

楼主:
模具有十字形和三角形的,应对不同的需要。我选用的材料为D2,真空热处理约60°。制袋机气缸工作的气压约为5KG。袋子在打孔的时候温度较高,手摸上去会发烫。 模具在工作的时间长度和效果上都不是太理想,几天就需要修模。

   请问下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师傅们给我点指点,该怎么去改善这个问题,让模具能更耐用。打孔的效果更好点。材料一般是PET12/NY15/PE130这几样。

网友A:
有毛边的话是间隙不合理   材料个人推荐Cr12

网友(点评):
请问下 Cr12 的材料好些还是 D2 的材料好些。

网友:
D2是进口材料性能要高与CR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毛边的话是间隙不合理   材料个人推荐Cr12

请问下间隙该怎么放合适呢,我上导向放的间隙是0.01MM,下模放的是0.004。冲头是到0的。材料D2相对应该比CR12要好些吧。冲模装配前还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吗?
  模具上下的硬度是否有些其他配比呢??我上下模硬度都是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毛边的话是间隙不合理   材料个人推荐Cr12

D2是进口材料性能要高与CR1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间隙该怎么放合适呢,我上导向放的间隙是0.01MM,下模放的是0.004。冲头是到0的。材料D2相对应该比 ...

你的温度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温度是多少

包装袋做出来到打孔时的温度约80°上下,前道冷却工序不是很理想。循环水冷效果不佳。

网友B:
这个星形间隙你是怎么测量的啊

网友:
还有上冲回程有木有带料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间隙该怎么放合适呢,我上导向放的间隙是0.01MM,下模放的是0.004。冲头是到0的。材料D2相对应该比 ...

加Q291497209

网友:
为什么要用汽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星形间隙你是怎么测量的啊

你是指图形的尺寸还是什么?调试不好的情况下是会有带料起来的情况。

网友:
楼主加下QQ聊  291497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