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件配合怎么标注形位公差

楼主(2015-07-28):
一铝管外径30MM、孔径20MM、长220mm与一总长226mm实心铝柱(铝柱一截长100mm外径5mm、一截长126mm外径3mm,要求铝管与铝柱装配在一起是同轴偏差不大于0.1mm,铝柱外径与铝管内径之差波动在0.1MM以下).

求大侠帮助

网友A:
不谈如何加工,单就形位公差标注而言,是针对单一工件自身的形状误差或特征位置误差进行约束。所以铝管内孔表面与外轴表面进行同轴度公差标注是可行的,因为机加时要限定加工误差,但装配体可没有什么形位公差标注的做法,在装配的过程中本身就有可能改变工件的形状,特别是工件的材料较软时,还有倒角,毛刺,都会影响装配质量。所以想用形位公差来保证装配质量,从理论到实践都办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谈如何加工,单就形位公差标注而言,是针对单一工件自身的形状误差或特征位置误差进行约束。所以铝管内孔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