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折弯求助

楼主(2015-07-28):
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网友:
使用此工具需要事先画好代表折弯线的草图直线段。

网友A:
换固定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固定面试试

就一个固定面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边线法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用“边线法兰”

帮别人把展开图  弄成3维的,直角边线法兰 还要计算

网友:
有图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