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先检测玻璃长宽是否合格,再搬运

楼主(2015-07-28):
一块玻璃,以前是人工测量长宽,误差均在1mm以内,算合格,现在要自动化,如何检测长宽是否合格,合格后机器人搬运,有没有最简单的检测方法,请教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A:
根据投入大小,方案有区别,比较省事的就是用激光传感器,长度方向两个,宽度方向两个,又快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投入大小,方案有区别,比较省事的就是用激光传感器,长度方向两个,宽度方向两个,又快又稳定。

能不能反馈出具体的长度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投入大小,方案有区别,比较省事的就是用激光传感器,长度方向两个,宽度方向两个,又快又稳定。

恩,有数据输出吗?不合格给信号

网友(点评):
当然有了,看你怎么用了

网友:
用寻边器找尺寸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