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绿盾加密软件与SolidWorks相冲突的问题

楼主(2015-07-28):
各位大侠公司办公电脑上有装加密软件吗?
我工作过的几家公司办公电脑上都装有绿盾加密软件,使用过程中会与solidworks软件相冲突,最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异形孔向导。装上绿盾使用一段时间后,solidworks软件的这个命令就不能使用,点击异形形向导命令后软件就崩溃。卸载掉绿盾后该功能又恢复正常。
2,有限元分析。装上绿盾后,使用solidworks软件进行有限元分析时,网格划分不成功,导致不能分析出结果。卸载掉绿盾后该功能又恢复正常。
以上问题反映给绿盾公司,一直没得到解决。
不知道使用过绿盾加密软件的大侠们,是否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否还有其它的冲突问题,拿出来讨论讨论!
谢谢!

网友:
盗版SW就别问了,正版的话去找供应商解决

网友(点评):
操作系统,SolidWorks都是用的正版

网友:
你不是花钱买的加密软件吗,尾款没给吧

楼主:
公司买的,钱给没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在上一家公司装绿盾的时候也是你第一条问题。找绿盾服务人员,他给改了下绿盾设置就没事了。上门服务,给解决的很好。还有其他的问题,他们弄了几次,结果把我的权限给提高了,我直接可以解锁文件,文件在没有绿盾的电脑上打开了,还是永久的。哈哈。
有限元没用过,就不知道了。
装了这个,以后就要注意了。你的每一项操作,包括打开文件夹、点了一下拉伸命令,最小化窗口,QQ跟谁聊了什么,登陆QQ输入的账号密码,主机都会一一记录,更别说你上网干了什么,还能截你屏。小动作躲不开的,比在你身后装个摄像头都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上一家公司装绿盾的时候也是你第一条问题。找绿盾服务人员,他给改了下绿盾设置就没事了。上门服务,给解 ...

您好,我们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当时给你们服务的是绿盾的哪家公司?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