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SW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5-07-28):
我今天刚安装了SW15-sp2版本,自己的电脑当然只能是破解版,但安装后sw motion是灰色,不能用(但整个安装没什么特殊提示),哪位大侠能帮忙解决这问题吗?先谢了。

网友A:
序列号输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输入了吗

系列号都是对的

网友A:
框中是否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框中是否勾选

这我倒没注意看的,好像默认的

网友:
勾选了也不行  我前几天也装了很多遍没有用,不光sw motion用不了,连simulation也用不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觉得是下载的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