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长方形窗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5-07-28):
如图所示,如何高效的加工侧壁窗孔,孔数为奇数孔,冲压除外,有没有其他机械加工方法加工出来(PS:直径120,孔数25,孔10*25,壁厚3)

补充内容 (2015-7-29 12:34):
这是一块圆棒料车出来的,窗孔精度和分度要求很高,精度控制在3丝

网友:
因为是奇数孔,只有分度冲压是最好好的办法,好在厚度不算厚.如果是单件小批量,用电脉冲.

网友(点评):
人家已经把冲压除外了,精度要求咋样,可以试试激光切割

网友A:
从尺寸和形状,很像是某种滚动轴承的滚子保持架。这样的话,应该先以条料制作好孔之后再圈园焊接或不焊接直接用。条料制作孔,效率高用冲,数量少,则线切割和激光切割为当然选择。
但是,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楼主没说。
这个是不能马虎的。如果不是保持架,而且是车削好的环形件,请务必清楚了再考虑加工。

网友:
连续板带冲裁,弯曲后焊接

网友:
做个专用工装 ,插出来~~

网友B:
如果精度合适,也可以考虑用直径120,壁厚3的管件,加上一个B轴,直接激光切割

网友C:
可以考虑哈水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尺寸和形状,很像是某种滚动轴承的滚子保持架。这样的话,应该先以条料制作好孔之后再圈园焊接或不焊接直 ...

是保持架,不过强度要求很高,用圆棒料车出圆环,再加工窗孔,窗孔精度和分度要求很高,精度控制在5丝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哈水切割

水切割精度控制怎么样?能控制在几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精度合适,也可以考虑用直径120,壁厚3的管件,加上一个B轴,直接激光切割

这个方案可以,效率也可以,不过有没有机加工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保持架,不过强度要求很高,用圆棒料车出圆环,再加工窗孔,窗孔精度和分度要求很高,精度控制在5丝内。 ...

真要用钢管车削之后再加工,当然并无不可,不过牵涉到分度,又是奇数孔,需要考虑的事情就多了点。
1、用什么分度?首选还是传统的铣床用分度头。楼主对分度精度要求没有说清楚。“精度控制在5丝内”,指的是什么?应该是孔的尺寸大小,分度精度不是这样说的。如果说孔与理论分度线的对称偏移,则分度误差为3'。这种精度分度头可以做到,但分度头必须要调整好。
2、工件如何装卡?装卡非常重要,装卡后工件必须保证工件轴线与分度头主轴轴线高度同轴,不同轴度按前面分析的误差,最大只能是0.05的1/4到1/3,即不得大于0.02。工件是薄壁件,加工孔距边缘距离很小,无法直接装卡,需要留足工艺料再加芯轴。留足工艺料和用芯轴后,也也不能用三爪卡盘,需要另外设计装卡工艺装备。
3、用什么机床加工?铣刀切削是不行的,插床必须考虑冲击和变形,都走不通。水切割也许能行,线切割在工艺料留出足够空间情况下,也可以试一试。
就算上面的情况都注意到,就算操作工是真正的高级技工,制作楼主这个工件的合格率也不会高。不然,只会全部废品。
不知道这个工件的设计依据是什么,反正设计者是个书斋工程师,不懂加工工艺是肯定的。
建议变更设计,还是用条料制作好孔之后再圈园焊接。焊接可以用氩弧焊无焊料焊,保证一定精度的可能性反而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可以,效率也可以,不过有没有机加工方案

传统的机加工主要受限于长方形孔的4个直角,再小的刀具总归还是会出现R角,看实际使用时对直角的要求有多高,如果可以保留有一定的R角可以考虑机加工。

网友:
用圆棒料费工费料,如果量大可以考虑定制管材

网友:
方孔好加工,如何控制变形,如果是金属材料建议用NAK55材料,加工时外径留量里孔加工至尺寸,配做芯轴加工外径与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