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胀套联轴器两端转速一样吗?

楼主(2015-07-29):
(无正文)

网友A:
梅花胀套联轴器不是等速联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梅花胀套联轴器不是等速联轴器

变速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貌似刚性联轴器都是等速输出的,只有柔性传动才有滑差的说法(如液力耦合器有时也叫液力联轴器)。

网友:
速度当然一样,否则就剪切了。

网友:
严格来讲,速度会有差别,因为是弹性联轴器,弹性体会形变,但是正常都不会考虑,总的转动圈数不会差,否则联轴器就坏了。

网友(2016-10-24):
速度一样,只是微观的看是有一点点背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