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控制柜钣金加工

楼主(2015-07-29):
各位大侠,求帮助。本人今年第一次接触钣金件设计,以前搞焊接件和结构设计的,公司目前测绘了一个控制柜柜体尺寸,我用三维软件将三维图已完成。目前出工程图中,以后找别人按我出的图纸加工。
在出工程图中我的问题是:1、柜体很复杂,要出二维的总装图吗,也要出详细的明细,并拉上序号吗?
                   2、单个钣金零件图,要出展开图,并标注吗?
                   3、就是钣金件加工流程怎样的
本人公司是小公司,希望各位大侠帮助我这个小白吧

网友:
           如果给小作坊做相对于 来说 简单, 重要件 标一标尺寸就行了 ,甚至 有时候完全不要标尺寸。(因为大多数时候是保证电器元件 孔位不能超差。适当的时候跑过去 ,掌控一下 流程 一般也不会出错。)
          给大公司做 事情就多了,单件尺寸图,展开图,装配图。焊点,变形量都要标。大公司做量大东西习惯流程化,分工明确明确 ,所以图纸也要详细。

网友:
1、柜体很复杂,要出二维的总装图吗,也要出详细的明细,并拉上序号吗?       这个一般需要的
                   2、单个钣金零件图,要出展开图,并标注吗?                         展开图一般不要的
                   3、就是钣金件加工流程怎样的                      这个你在设计时考虑符不符合加工工艺就行了
本人公司是小公司,希望各位大侠帮助我这个小白吧

网友:
小公司,设计、工艺、外协管理集于一身,可根据协作厂家的要求灵活处理,少了很多条条框框。只要把握质量和进度,更辛苦。

网友:
那要看你加工的工厂了,如果你的展开图是符工厂的工艺要求的话有展开图效率就高一点,加工厂可以直接下料,如果不符合那还是不要的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啊

网友:
钣金的展开是要减去系数的,你要是不懂折弯的话还是不要展了。一般来说具有钣金加工能力的公司都是有可以将钣金零件图处理成展开图的绘图人员的,既然你已经有了控制柜的三维图纸,那么他们可以参考这个三维自己拆分展开控制柜,毕竟在这方面他们才是强项。前提有以下几点:1,你要将控制柜技术要求在二维总装配图的表达清楚。该剖面的剖面,该放大的放大,控制柜上所用的配件要列个详细的清单。2,将控制柜的使用要求和现场环境写清楚,也许,他们可以根据这些提出对控制柜的优化。再不济也可避免一些额外的麻烦。因为你这是个单纯的控制柜,所以没必要自己 拆分展开,除非你有特殊要求。

网友:
我这几天刚完成一套钣金产品的设计打样,工作要求:
1.需要所有零件的展开图及折弯尺寸图,不用太详细,主要的特征描述清楚就行,很多时候会要求提供三维图的,但是注意表明板厚,材质,表面处理要求等
2.提供一份简易的组装图给厂商,他们可以直观的了解零件的装配,还会给你不错的建议
3.零件之间的配合公差需要注意,避开折弯R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