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弹簧设计出来,如何计算K值

楼主(2015-07-29):
我也不知道设备需要多少力的弹簧,按照原来的图纸,做了一款,K值有点小;

打算寻求计算K值的公式,然后用我现在做的弹簧校核下,看看偏差

然后我再改改弹簧的参数,再用公式算出K,看看合不合适

或者有没有其他好方法能设计一款合适的压缩弹簧

网友:
网搜就有大把的资料在说明弹簧与相关参数。

去搜搜先

网友:
先要知道需要多大的力,起什么效果,有多大安装空间,然后在选择弹簧参数,最后对弹簧实施校核,满足要求就可以了,公式手册上有现成的。

网友:
神州弹簧设计软件,很直观。

网友:
=80GPa×线径^4/(8×有效圈数×中径^3),80GPa请按照实际弹簧材料。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就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