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德客选型软件遇到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5-07-29):
亚德客的选型软件不能完全支持WIN7 64位系统吗?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软件能用,就是导出图纸时出错,不能导出。

前面用XP系统,放几个电脑上都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

等晚上回家在自己电脑WIN7 64位系统上看看,确认下是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你试下导出STEP,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同意2楼的!我用的就是win7 64位系统,每次都是导出STEP格式,自己在重新装配一下
好处是导出的时间短、文件体积小,由于软件的计算数据少了,配合运行起来更流畅一些

网友(点评):
我要用2D图,要多个步骤,效率比较差。数量多了后,累积时间就多了。

网友(点评):
我跑官网去直接下2D图了,很好,很强大

网友A:
支持64位,我现在就是这么用 的,直接输出solidworks2011,可以在官网下载最新版本

网友(点评):
我补了调出2维,3维都出现的错误界面在首楼。版本是2013年的版本,大侠用的什么版本的选型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64位,我现在就是这么用 的,直接输出solidworks2011,可以在官网下载最新版本

15版 的 ,官网都是最新的

网友:
2015版的我win7 64位的输出2D图正常啊。

网友(点评):
原来你们都用15版的了,难怪了

网友(2021-03-31):
可以直接导出SW2018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