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PLC编程时,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以加强理解?

楼主(2015-07-29):
PLC编程如何快速入门?
看哪些书籍能够循序渐进的学好PLC编程?
在学习PLC编程时,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以加强理解?

非本人浮躁,只想找个有效的方法进行学习,望各位大侠指点,感谢解答。

网友:
哈哈,你这个本身就是浮躁的体现,

学习技术,俺玩了好多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快速入门的事情,

玩‘屁埃奥西’,都得先学‘低压二次’,就是继电器逻辑,没有那个,不行,再就是学习基础梯形图,之后才能玩别的,

网友(点评):
确实浮躁了点

网友:
楼主可以买个工控板(仿三菱或者西门子的),小步进电机及驱动器,垃圾编码器,继电器,接触器,小led灯,自己实践实践入门不是问题(前提楼主已经掌握基本的电路原理),至于实际应用那要实战经验的,PLC这玩意儿是玩出来的光看书永远就是个傻

网友:
找个西门子或三菱的PLC,带高速计数和高速脉冲输出(学习电机控制)的那种,最好再带上模拟量采集模块(学习PID控制),然后到官网上下载硬件手册和编程手册,边看边做实验来加深理解,每做一个实验都要知道怎么去验证实验结果是否正确,试得差不多了再找个威纶通的触摸屏,最好学习用宏指令来控制,最后再研究一下MODBUS通信协议和PID等算法,学完了差不多入门了,再深入就要靠项目实践了。

网友:
  就是多做项目 ,让个个个麻烦找你 的时候 学的最快了。

网友:
要搞懂PLC,先弄懂基本语句,搞清楚继电器电气连接怎样过度到PLC连接控制可能对PLC的学习更有帮助。

网友:
PLC 是做出来的,不是学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