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号槽钢的最大弯矩和弹性模量是多少

楼主(2015-07-29):
如题 谢谢大侠们

楼主:
应该是额定弯矩

网友A:
哪个方向呢,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方向呢,是水平放置还是垂直放置呢。

两个槽钢背对背并列水平放置 做横梁

网友B:
哎,弹性模量可以查,最大弯矩这个问得不合适吧,是惯性矩或抗弯截面模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弹性模量可以查,最大弯矩这个问得不合适吧,是惯性矩或抗弯截面模量吧?

额定弯矩是不是用惯性矩或抗弯截面模量计算出来的啊  我现在查不到公式  望大神指点下

网友(点评):
额定弯矩?您找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查查吧,有槽钢的惯性矩和抗弯截面模梁,利用平移轴公式计算组合图形的惯性矩!

网友(2017-07-13):
弹性模量和材料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