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里的4F10是表示什么?

楼主(2015-07-29):
请教这里的4F10是表示什么?

网友:
尺寸偏差

看看书吧

网友A:
4是基本尺寸,F10是他的极限偏差,上差应该是+0.058,下差应该是+0.01

网友:
如果是公差 大部分应该是 D10   JS9 或 P9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是基本尺寸,F10是他的极限偏差,上差应该是+0.058,下差应该是+0.01

同意

网友(2015-11-17):
这是公差带,10是公差等级。看看机械公差就明白了

网友:
4是基本尺寸
F10是公差等级

网友:
我去  楼主你还是远离机械吧  太危险了 不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