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过程中怎么去控制公差?请教

楼主(2015-07-29):
想请教一下图纸中未注公差,我们在加工工艺中到底应该取?

直径38的那个孔我们在加工过程中怎么去控制公差。
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这个查标准公差等级表就可以知道

网友A:
1.查看图纸标准;
2.咨询客户;
3.根据加工方法和装配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IT公差等级,图纸中未标注公差的尺寸需按照GB/T1804-2000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公差》要求确定公差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图纸标准;
2.咨询客户;
3.根据加工方法和装配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IT公差等级,图纸中未标注公差的 ...

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查看图纸标准;
2.咨询客户;
3.根据加工方法和装配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IT公差等级,图纸中未标注公差的 ...

我的QQ531641572 师傅加我

网友:
图纸没有公差要求,就按GB1804-m。

网友:
你这个东西分2种。民品是按照IT12-14取值,军品是IT5-7取值,也就是38H12-14和38H5-7,具体要问你们单位的技术取多少,我们单位是有个表自己看的

网友:
看自己的企业标准,如果没有就直接采用国家标准。1804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查看图纸标准;
2.咨询客户;
3.根据加工方法和装配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IT公差等级,图纸中未标注公差的 ...

网友:
。。看做什么用的。设计最后还是服从实际的。满足实际要求需要的工差范围就可以了
我以前厂的标准居然是未注明工差按IT11级
一次做配件工程师也找不到等级,也搞不清干嘛用的全部设正负0.02的,,最后做完了,人家是配在一起套焊的。差半个毫米都没关系,间隙大还好装一点。

网友(2015-10-28):
0  +0.05

网友:
我觉得首先得知道是怎么用的,起什么作用,如果不是装配用的,就按国标的未注公差走就可以

网友:
我们做 一般都在+0.05到0.1 之间  稍微不严就0-0.15之间

网友:
很多企业的图纸上是注有未注尺寸公差要求,比如从多少到多少是什么公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