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如图,为啥毛刺大?

楼主(2015-07-29):
话不多少,先上图
装夹图
刀具图
加工后的情况说下加工参数,材料为Q235A,本次用的是8毫米的两刃键槽铣刀(据采购说是德国进口),n=850r/min(根据低碳钢的切削速度为21m/min~40m/min选择),每齿机给0.05,下刀量0.7,请大神们解答为什么毛刺这么多?

网友A:
很好奇 这么多毛刺你是怎么铣出来的

网友B:
8mm的铣刀应该在800-1000r/min,你通过什么算出是85r/min,难怪毛刺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8mm的铣刀应该在800-1000r/min,你通过什么算出是85r/min,难怪毛刺这么高.

s=pi*d*n/1000,打字的时候少写了个0呀,更正下是850r/min。谢谢大侠指正。

网友C:
粗精分开了没有,用的顺铣还是逆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精分开了没有,用的顺铣还是逆铣?

先开下刀孔,然后用小一号的立铣刀铣,然后在用8的键槽铣刀精光。

网友(点评):
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开下刀孔,然后用小一号的立铣刀铣,然后在用8的键槽铣刀精光。

普通的立式铣床。就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D:
只能说你的计算公式错了,已知条件是:切削速度是21~40,刀具直径是8,用公式算(主轴转速=1000X切削速度/(派x刀具直径))算出应该是836~1592,然后看铣床上的主轴转速表选择在范围之间的一个转速就可以了。
但是我真心不知道你那主轴转速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你的计算公式错了,已知条件是:切削速度是21~40,刀具直径是8,用公式算(主轴转速=1000X切削速度/( ...

看我给三楼的回复,已更正为850r/min了,打字的时候少了一个0,求大侠指点为何出现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 这么多毛刺你是怎么铣出来的

正是不知道原因才求助论坛中的大侠指点,望提早找出产生毛刺的原因。

网友E:
没加切削液,刀刃烧掉,不锋利。

网友F:
既然是进口刀具,就提高转速,提高切削速度;加大切深,0.7mm,你以为是磨床呢?你的毛刺是材料塑性变形,就是刀具挤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 学习下

共同学习,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加切削液,刀刃烧掉,不锋利。

看夹具图,就用了切削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是进口刀具,就提高转速,提高切削速度;加大切深,0.7mm,你以为是磨床呢?你的毛刺是材料塑性变形,就 ...

以前先是给1.5MM,跟这个0.7的结过是一模一样。
第一次给1500转,每齿0.05  下刀量1.5,
第二次1000转,每齿0.05下刀量1
第三次850转,每齿0.05下刀量0.7
但是这三次铣出来的结果都一样(如图),求指点。
话说磨床给0.7MM?

网友H:
看起来毛刺的连皮很薄,算是正常吧?还是用锉刀倒下毛刺吧。是以前铣削这类零件都光洁无比,这次突然毛刺大还是怎么的,有对比照片么?

网友I:
加一个精铣,转速和进给提高,毛刺应该小一点,这种毛刺难免会出现一点

网友J:
夹具加紧点有点远,下面如何定位的,零件振动也易产生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一个精铣,转速和进给提高,毛刺应该小一点,这种毛刺难免会出现一点

先开下刀孔,然后用小一号的立铣刀铣,然后在用8的键槽铣刀精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夹具加紧点有点远,下面如何定位的,零件振动也易产生毛刺

下面通过标准的V型块定位,上面通过压板定位,6个自由度完全被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起来毛刺的连皮很薄,算是正常吧?还是用锉刀倒下毛刺吧。是以前铣削这类零件都光洁无比,这次突然毛刺大 ...

这个是以前加工的,同样的参数加工,不知道这次为什么毛刺很大,求大神指点。

网友:
第二个图片好像是刀具侧刃打了,第三个图好像是加工振动,是不是没夹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先是给1.5MM,跟这个0.7的结过是一模一样。
第一次给1500转,每齿0.05  下刀量1.5,
第二次1000转 ...

既然原来有参数,就不用找参数的事了。先看看刀具,再看看被加工材料,最后看机床。
另:铣刀切深小,刀具头部磨损贼快,出工不出力。

网友:
不是钻头问题就是材料出问题了

网友:
再有铣刀刃口的图片给大家看看 相信有 高手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参数是和以前的一样,以前没有毛刺,现在这么多毛刺:
材料:材质太软了
进刀方式:图片不是很清楚,隐约发现槽一边的毛刺比另一边大,由于看不清你的切削痕迹,猜测你是不是D8的两刃刀加工8mm宽的槽,对称铣削,一边是顺铣一边是逆铣。粗加工留0.1以内的量,如果槽宽要求高,就用小于8的刀具循边铣,要顺铣。
刀具:两刃的刀具转速应高要高一点

网友:
这不是刀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