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EK材料的特性,请教

楼主(2015-07-29):
各位大虾,有哪位用到PEEK这种材料。我是做真空设备的,抽真空时就怕材料放气。有哪位了解这种材料特性,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正规材料放气量很低,下面这一段是从网上摘下来的,有人做过相应的检测:

“VESPEL是什么材料,VESPEL是美国杜邦公司采用热固性的聚酰亚胺粉末,通过特殊的加工技术加工成的一系列产品的总称。主要类别有VESPEL SP-1,VESPEL SP-21,VESPEL SP-22,VESPEL SP-211,VESPEL SP-3。VESPEL系列产品包括圆棒、板材、管材和直接成型的零件。

VESPEL主要性能:
1.       耐温性:长期使用温度为288度,短期工作温度可达480度,最低工作温度可达-272度;
2.       耐磨损性:无润滑条件下,VESPEL聚酰亚胺的PV临界值是普通塑料的10倍以上,可以用于较强的冲击磨损和摇动磨损;
3.       高温下的变形性:高温下不会软化,可承受高负载;
4.       耐等离子体、放射线;
5.       真空中超低的放气量10-10 Torr

VESPEL主要应用:
前期主要用于飞机,宇航,军用产品上,目前已广泛应用于汽车,办公设备,电子电气设备,科学仪器,工业机械,生产设备等领域。

上海朱梓工贸有限公司提供 VESPEL产品和各种聚酰亚胺产品,如如了解更多VESPEL信息和应用情况,请联系我们。”

网友:
Peek材料致密度做的好的话应该也类似。而且更耐高温。

网友:
我们以前做气密性检测设备时,密封腔体积过大的话,需要使用填充材料,我们也怕材料储气、放气,安装、定位还需要特殊设计,确保没有可以藏气的槽、穴。

我们偏好使用MC尼龙,不知道这种材料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材料放气量很低,下面这一段是从网上摘下来的,有人做过相应的检测:

“VESPEL是什么材料,VESPEL是 ...

网友:
PEEK(聚醚醚酮)塑胶原料是芳香族结晶型热塑性高分子材料,其熔点为334℃,具有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冲击、阻燃、耐酸碱、耐水解、耐磨、耐疲劳、耐辐照及良好的电性能。

PEEK树脂具有较高的熔点(334℃)和玻璃化转变温度(1 43℃),连续使用温度为260℃,其30%GF或CF增强牌号的负载热变型温度高达316℃。

耐辐照性、绝缘性稳定、耐水解和易加工等. 耐温、热稳定性佳、超高耐热(较PPS优良)、HDT在315摄氏度以上,UL连续使用温度为250摄氏度。PEEK产品的型号,物性在塑料物性大全网上都有详细的解释。

PEEK塑胶原料具有优越的尺寸稳定特性,这对某些应用来说有的很重要。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的变化对PEEK零件的尺寸影响不大,可以满足对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工况下的使用要求。

PEEK1.PEEK塑胶原料注塑成型收缩率小,这对控制PEEK注塑零件的尺寸公差范围非常有好处,使PEEK零件的尺寸精度通用塑料高很多;

2. 热膨胀系数小,随着温度的变化(可由环境温度的变化或运转过程中摩擦生热引起),PEEK零件的尺寸变化很小;

3. 尺寸稳定性好,塑料的尺寸稳定性是指工程塑料制品在使用或存放过程中尺寸稳定的性能,这种尺寸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聚合物分子的活化能提高后,使链段有某种程度的卷曲导致的;

4.PEEK耐热水解特性突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吸水性很低,不会出现类似尼龙等通用塑料因吸水而使尺寸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

网友:
PEEK(聚醚醚酮)塑胶原料是芳香族结晶型热塑性高分子材料,其熔点为334℃,具有机械强度高、耐高温、耐冲击、阻燃、耐酸碱、耐水解、耐磨、耐疲劳、耐辐照及良好的电性能。

PEEK树脂具有较高的熔点(334℃)和玻璃化转变温度(1 43℃),连续使用温度为260℃,其30%GF或CF增强牌号的负载热变型温度高达316℃。

耐辐照性、绝缘性稳定、耐水解和易加工等. 耐温、热稳定性佳、超高耐热(较PPS优良)、HDT在315摄氏度以上,UL连续使用温度为250摄氏度。PEEK产品的型号,物性在塑料物性大全网上都有详细的解释。

产品稳定性
PEEK塑胶原料具有优越的尺寸稳定特性,这对某些应用来说有的很重要。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的变化对PEEK零件的尺寸影响不大,可以满足对尺寸精度要求比较高工况下的使用要求。

PEEK1.PEEK塑胶原料注塑成型收缩率小,这对控制PEEK注塑零件的尺寸公差范围非常有好处,使PEEK零件的尺寸精度通用塑料高很多;

2. 热膨胀系数小,随着温度的变化(可由环境温度的变化或运转过程中摩擦生热引起),PEEK零件的尺寸变化很小;

3. 尺寸稳定性好,塑料的尺寸稳定性是指工程塑料制品在使用或存放过程中尺寸稳定的性能,这种尺寸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聚合物分子的活化能提高后,使链段有某种程度的卷曲导致的;

4.PEEK耐热水解特性突出,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吸水性很低,不会出现类似尼龙等通用塑料因吸水而使尺寸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

网友:
聚醚醚酮(PEEK)树脂是一种性能优异的特种工程塑料,与其他特种工程塑料相比具有
更多显著优势,耐正高温260度、机械性能优异、自润滑性好、耐化学品腐蚀、阻燃、耐剥离性、耐磨不耐强X酸、浓X酸、抗辐射、超强的机械性能可用于高端的机械和航空等科技。
        特点:耐辐照性、绝缘性稳定、耐水解,抗压,耐腐蚀,其符合材料制作成的机械零件具有自润滑效果。
.耐温、热稳定性佳、超高耐热、HDT在315摄氏度以上,UL连续使用温度为250摄氏度。
    1:机械特性PEEK是韧性和刚性兼备并取得平衡的塑料。特别是它对交变应力的优良耐疲劳是所有塑料中最出众的,可与合金材料媲美。
    2:自润滑性PEEK在所有塑料中具有出众的滑动特性,适合于严格要求低摩擦系数和耐摩耗用途使用。特别是碳纤、石墨各占一定比例混合改性的PEEK自润滑性能更佳。
    3:耐化学X品性(耐腐蚀性)PEEK具有优异的耐化学X品性.在通常的化学X品中,能溶解或者破坏它的只有浓X酸,它的耐腐蚀性与镍钢相近。
    4:阻燃性PEEK是非常稳定的聚合物,1.45mm厚的样品,不加任何阻燃剂就可达到最高阻燃标准。
    5:耐剥离性PEEK的耐剥离性很好,因此可制成包覆很薄的 或电磁线,并可在苛刻条件下使用。
    6:耐疲劳性PEEK在所有树脂中具有最好的耐疲劳性。
    7:耐辐照性耐高辐照的能力很强,超过了通用树脂中耐辐照性最好的聚苯乙烯。可以作成γ辐照剂量达1100Mrad时仍能保持良好的绝缘能力的高性能 。
    8:耐水解性PEEK及其复合材料不受水和高压水蒸气的化学影响,用这种材料作成的制品在高温高压水中连续使用仍可保持优异特性。

网友:
这是我在网上找的,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2015-09-03):
http://baike.haosou.com/doc/5369517-5605371.html
说的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