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产品表面处理有哪些,能不能直接做在模具上?

楼主(2015-07-29):
各位大侠,请问塑料产品表面处理有哪些,能不能直接做在模具上,而不是出产品后再做表面处理,有图最好了?

网友:
有,模具的皮纹处理即可。

网友A:
模具烂纹喷砂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供应商做过把贴膜商标直接放在模具里贴上去,效果似有点皱巴巴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具烂纹喷砂就可以了

那一般塑料产品外壳大概采用多少目的喷砂合适,有没有跟比色卡类似的不同目的喷砂对照图呢?

网友B:
有模内贴膜注射技术,这样可以省去注射后的喷油等工艺过程.
另外很多汽车内饰件模具现在很广泛的采用低压注射技术.即将类似装饰皮革的附加件贴在模具表面,然后再进行注射.
这个技术相对模内贴膜技术复杂一些,也要相关的附加设备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模内贴膜注射技术,这样可以省去注射后的喷油等工艺过程.
另外很多汽车内饰件模具现在很广泛的采用低压注 ...

了解了,多谢

网友(2022-04-18):
IMD成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