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的驱动电机如何选定

楼主(2015-07-29):
本人正在设计一款钻孔装置,刀具采用的是高速钢加钛涂层,刀具直径为8mm,想采用伺服电机驱动,是否有大侠愿意赐教

网友A:
钻孔为什么要用伺服?

网友:
选用普通三相交流变频电机就可以了,控制还方便!伺服电机转速不会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去念书吧。
画毛坯图,做夹具工装,选择刀具,确定加工参数,校核切削力和电机功率,做工艺卡片,编写数 ...

哈哈,正在学习中,本人系转行机械,还需要认真学习,请问切削力如何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为什么要用伺服?

因为行程需要分段控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