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车外径割槽老有铁圈

楼主(2015-07-29):
数控车床外径割槽偶尔有铁圈,粘在槽里,很细的一圈。怎么加工才能保证不会有铁圈,比如用2MM的槽刀割3.2的槽。请各位大神指点。( _8 U( C& v$ p  c8 e

网友:
刀不锋利,

网友:
用普通车床是,用窄刀割宽槽,会有接痕,吃刀部位大刀不够锋利的话容易在接刀位置挤出一个薄铁圈来,解决的方法是割完以后,割刀切进,Z轴动,比如你3.2的槽切好后车刀可以横移1.2毫米,仿照外圆车刀把地槽连平。